楼主(2004-12-14):
各位老大,计算机控制plc的y0的开关正常没有问题。但是突然停电后再开电,plc不能实现自动保持停电前的y0状态,请问我该怎么实现调电保持y0状态和上电输出y0?

先谢了!

网友A:
如果外围电路对于Y0的状态反应时间要求不是很迅速的话,你可以在程序中追加一个掉电保持的中间继电器。
例如
。。。
OUT Y0
改为:
。。。
OUT M500
LD M500
OUT Y0

网友B:
一般辅助继电器M0~M384及输出继电器Y0~Y15在断电后都是复位的;
如果你要断电保持的话在原来Y0的位置用M385代替;
后面加一条Ld m385
out y0 即可实现;

楼主:
太谢谢几位老大的回复,由于小弟刚刚学plc,还没有入门,所以有很多幼稚的问题,请别见笑。
我的程序简单的一句话:
强制输出y000:

ld x001
or y000
ani x002
out y000
梯形图:
|
|   X001         X002
|----||----------|/|------------(Y000)
|           |
|   Y000    |
|----||-----
|

出现问题是:断电后再上电,交流接触器无电压输出,即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未完成吸合动作。
现在要实现有信号输出。

godspeed兄:

      输出改为
      OUT M500
      LD M500
      OUT Y0
   那么在plc启动时:
      LD M500
      OUT Y0
    对吗?
程序改为:
LD M500 //上电就输出
OUT Y0  //y0
ld x001
or y000
ani x002
OUT M500
LD M500
OUT Y0

zcmy兄:
  是不是大于m385的辅助寄存器都能用?上述我改的程序能完成上电自动输出掉电前y000的状态?

网友C:
LD X1
SET M500
LD X2
RST M500
LD M500
OUT Y0
这样应该可以了!你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D X1
SET M500
LD X2
RST M500
LD M500
OUT Y0
这样应该可以了!你去试试!

的确这样
哈哈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D:
别急,这样是不可以的
因为你的y输出,并不是没有其它条件。一定有很多条件判断以后,才知道是否能够输出y。
如果你的这些条件不满足,那么第一个扫描周期,你的m也好、L也好,都被程序清零了。
如果你不要其它条件,而是开机就输出,那么一条语句就够了
ld m9039
out y0

楼主:
楼上兄:
 正如你说的,输出y0的条件是:通过计算机发送强制打开/关闭y0的指令给plc。
 以你看,我怎么修改程序?

网友D:
你说得不够详细,我随便说说。
假设你的要求如下:一台计算机用来操作,操作工点动按钮(计算机画面),然后下装输出对不对?但是你得是不是有什么其它连锁要求之类的东西?因为一般情况下,起动电机总是有个安全条件、起动条件等。
   如果你要求只要操作工起动,就无条件起动的话,可以在PLC参数设定里面,选择L/M的梭村部分,操作工输出比如M100/L01,程序
LD M100
OUT Y100
M100因为是锁存,所以停电也会保持上次操作工的选择。然后来电以后,就会根据这个自动输出。
   不过,我要提醒你,一般情况下,是应该避免这种停电来电自动起动的,十分危险。如果你把要求说详细点,我么可以多讨论点

楼主:
正如你说的,我的系统需要操作工操作计算机上的开关按钮发送命令,此命令就是强制输出y0的开关,通过rs232传给plc(没有使用plc的串行通信命令),plc程序就是我一开始写出的。plc的y0接到一个交流电压开关电机。
  操作工在下打开plc后就不操作了,让开关电机一直开着。除非特殊情况才关闭它。
  但是现在问题是:经常停电,导致来电后电机状态和停电前不一至。
  要实现来电后电机状态和停电前一至,操作工还可以操作开关命令。

所以系统好像没有其它连锁要求,安全条件、起动条件。能否详细解释一下自动起动的危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D X1
 SET M500
 LD X2
 RST M500
 LD M500
 OUT Y0
 这样应该可以了!你去试试!

的确这样
哈哈

谢谢各位!按上述的方法,俺搞定了。
再次感谢!!

网友E:
用PLC控制好象太浪费了

网友F(2005-10-12):
如果外围电路对于Y0的状态反应时间要求不是很迅速的话,你可以在程序中追加一个掉电保持的中间继电器。
对这句话。我想请教下。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外围电路中对Y0的状态反应时间快点??

网友G:
LD X1
or M500
ani X2

out M500
OUT 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