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4):
我买了一根usb接口的编程电缆,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根本就和plc连不上啊,不知道哪位前辈能给点指教啊

网友A:
三菱、OMRON的用USB-COM都可以,S7-200用USB-COM的话好像需要一个延时程序;

楼主:
还是不是很明白,能不能说的再清楚一点啊!当时买的时候有个驱动的,现在我装到了本本上面,结果居然找不到硬件的!晕~~~~~~~~~
不过还是先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