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5):
STEP7中原先用LAD编的程序只能用STL显示了,怎么恢复成LAD显示
step7v5.1 sp2,原先的程序是用lad编的,有一些变成了stl显示的,大部分还是lad的,现在怎么全部变回lad显示.

网友A:
可能是某些类似nop的指令被删了

网友B:
STL不能100%转换为L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L不能100%转换为LAD。
当然了,可是我确实用lad写的几个network现在不能转成lad了

网友B:
S7还是有些BUG的,我也遇上过,不过是从FBD-->STL。

网友C:
我现在想在某一时刻让PLC自动停止,不知道啊、怎么做 。我用的是S7-300+WINCC

网友D:
时间控制,应该不难吧

网友E(2005-01-16):
在设置中改回去每次运行的默认设置不就可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