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5):
由于小弟才接触工控对有些标准不是很了解,最近看ABB的资料上面有这个:10BASE2标准模件,10BASE2细缆标准.请教各位给小弟解释一下好吗?小弟我拜谢了

网友A:
10BASE2标准是指通信电缆的标准,共有五级。
10BASE2是细缆,10BASE5是粗缆,传输距离不同,价格也差很多的,和网线中的同轴电缆定义标准相同。网上很容易查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现在恐怕10BASE2、10BASE5已经很难找到了。
10BASE2用10/100BASE-T代替了。
10BASE5用光纤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