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5):
请问FX2NC在与人机界面通讯的同时可以被电脑监控梯形图吗?如果可以plc需要加什么扩搌与PC,人机界面同通讯.(PLC只有一个通讯口,许要扩搌一个与SC-09连接)

网友A:
请问你的意思是什么?是PLC同时与触摸屏和PC机通讯吗??
你的人机界面是三菱的吗?
可以将PC和人机相连接(九针串口),PLC与触摸屏相连接(RS-422),两都不能同时和PLC通讯,即下载PLC程序与下载HMI画面不能同时进行,但HMI与PLC通讯的同时用PC机监视梯形图

网友B:
扩展口通GOT,我用过,(三菱的GOT.)

网友C:
需要一个FX2NC-232ADP模块;
可以扩展出来一个RS232接口;

楼主:
请问FX2NC可以用FX2N-422BD作为通讯接口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FX2NC可以用FX2N-422BD作为通讯接口吗?

不可以!
FX2N-422BD只能用于FX2N系列的PLC上;
不可以用于FX2NC系列的PLC;

网友C:
FX2NC系列如果扩展通讯口的话可以用以下的型号:
FX2NC-232ADP   (RS232接口)
FX0N-232ADP   (RS232接口)
FX0N-485ADP   (RS485接口)

网友D:
你如果是用三菱的人机,一般都有一个RS23和一个RS422,
RS422你可以用于和PLC通讯,
RS232你可以用于和PC机通讯!

网友C:
人机是有2个接口,但PLC只有一个呀!
与人机连接后只能再加一个扩展口才能与电脑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人机是有2个接口,但PLC只有一个呀!
与人机连接后只能再加一个扩展口才能与电脑连;
如果你的plc也是三菱的话,有些系列是可以使得plc和hmi通讯后,pc通过hmi来实现对程序的监控的。这样plc只需要一个通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