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5):
电脑不能正常关机的排除

http://www.b2bic.com 坐坐吧!有数量超多的电子类技术文章!

  许多用户在使用电脑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试图关闭Windows时计算机没有响应或者出现有一个闪烁光标的空白屏幕等关机功能失效故障。该如何来解决这类故障呢?
  关机过程及故障原因
  Windows的关机程序在关机过程中将执行下述各项功能:完成所有磁盘写操作--清除磁盘缓存--执行关闭窗口程序关闭所有当前运行的程序--将所有保护模式的驱动程序转换成实模式。
  禁用快速关机
  引起Windows系统出现关机故障的主要原因有:选择的退出Windows时的声音文件损坏;不正确配置或损坏硬件;BIOS配置的设置不相容;在BIOS中的"高级电源管理"或"高级配置和电源接口"的设置不适当;没有在实模式下为视频卡分配一个IRQ;某一个程序或TSR程序可能没有正确地关闭;加载了一个不兼容的、损坏的或冲突的设备驱动程序等等。
  故障分析与解决
  1.退出Windows时的声音文件损坏
  首先你可确定"退出Windows"声音文件是否已毁坏--打开"控制面板",打开"声音",将"退出Windows"声音取消。如果Windows正常关闭,则问题是由退出声音文件所引起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备份中恢复声音文件或者重新安装提供声音文件的程序,也可定义"退出Windows"为无声。
  2.快速关机不正常
  快速关机是Windows98中的新增功能,可以大大减少关机时间,但是该功能与某些硬件不兼容,可能会导致计算机停止响应。你可运行"Msconfig",在"高级"选项中禁用快速关机。如果计算机能正常关机,则说明硬件设备不兼容现象存在。
 3.注意"高级电源管理"
  此外计算机上的"高级电源管理(APM)"功能也可引起关机死机或黑屏问题。而要确定APM是否会引起关机问题,可打开"设备管理器",打开"系统设备"。在"高级电源管理"中取消"启用电源管理"选择。如果计算机正常关机,则问题的原因可能在于APM。
  4.启动即关机故障
  大家经常遇到在Windows刚刚启动的时侯就显示"你可以安全地关闭计算机了",或者启动时马上关机或关机时重新启动等故障。这类故障的原因一般来说是由于Wininit.exe或Vmm32.vxd文件的损坏所造成的。解决办法是重新从WINDOWS安装程序压缩包中调取这两个文件。放入Windowssystem子目录下,将Vmm32.vxd改名为Vmm32.XXX进行备份,然后打开"系统工具",选择"系统信息"--"工具"里的"系统文件检查器",选择"从安装盘提取一个文件",输入"Wininit.exe"或"Vmm32.vxd"。重复此步骤,以替换文件Wininit.exe或Vmm32.vxd。
  4.Config.sys或Autoexec.bat有问题
  从安装盘提取一个文件
  此外,你可检查Config.sys文件或Autoexec.bat文件中是否存在冲突。用文本编辑器察看这两个文件的内容,看是否有多余的命令,也可以用"rem"来禁止某些语句的执行,逐步排除,直到发现有冲突的命令。
  5.检查CMOS设置
  CMOS设置不正确一样也会引起电脑关机问题,大家在电脑启动时可进入CMOS设置页面,重点检查CPU外频、电源管理、病毒检测、IRQ中断开闭、磁盘启动顺序等选项设置是否正确。具体设置方法你可参看你的主板说明书,其上面有很详细的设置说明,如果你对其设置实在是不太懂,建议你直接用厂家出厂默认设置既可。
http://www.b2bic.com 坐坐吧!有数量超多的电子类技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