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003的问题

楼主(2004-12-15):
小弟在使用AD003模块时,在使用CXP3.1的编程模式下可以进行AD转换,而在运行模式下,只能在启动时进行一次转换,以后不能进行AD转换,到底怎么回事,有哪位大哥能够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2005-06-17):
没有始终向AD转换器传送数据.

网友B:
编程模式下可以转换?我没有看错吧?
难道你的PLC有问题?PLC只有在监控模式或者运行模式才能进行转换的
什么叫一次转换?解释一下

网友C(2006-08-16):
那位大虾可以提供一下AD003的模数转换公式,谢谢!

网友C:
我单位用的是输出4~20 mA电偶型号为J,测量范围0~600摄氏度的温度变送器,采用输出为12位的数字转换.给AD003,但在编程时,它的乘数却为#1500,与转换后的数据既Y=(X-1)*1000相乘,后除#1000,对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D:
看AD003资料,做好设置,就可转换,不限PLC工作方式.
转换后的数据根据需要处理.(如果要PLC处理必须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