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5):
一台型号为ST110--M的智能电子脱扣器(与一台空开配合),他上面的参数 Ir1 有3个小开关三个开关选择组合分别对应OFF 0.4---1.0.曲线 2个小开关分别对应F R B M .IP 2个小开关分别对应 0.7 0.8 0.9 1.0.那位大虾能介绍介绍.现经常遇到空开跳闸故障可能与此相关.

网友A:
参照它的说明书,就知道每条曲线和定值代表的具体含义,
经常跳闸是不是定值整定过小,或者保护曲线不是合适的原因,

网友B:
参考产品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