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5):
今天在接电子整流器的时候,我把四根到灯管的线接好后,我先接了火线,在接地线时我用手碰了一下地线时,这么也麻了一下,难道是地线上有电压。

网友A:
没用电笔或者是万用表测量一下吗?

网友B:
很正常啊,地线可能是接零的,那应该是回路的电压。

网友C:
系统的接地电阻是多少啊

网友D:
先接火线已违反安全操作规程, 你这种情况不是地线有电压,把整个回路(包括人)画出电路来就知道了

网友E:
楼上说的很好

网友F:
是不是感应电?

网友G:
同意7楼的看法.

网友H:
不允许先接火线。

网友I:
地线断线后,可能带电,也可能是接地电阻过大

网友J:
那是感应电,用电笔也量不出准确值的

网友K:
这样做应该撤消你的电工证。

网友L:
这么简单的问题要问,你说你先接火线,然后一端在手上,加一端在地方。肯定有问题。

网友M:
同意5楼的观点

楼主:
回复发言
我也不是故意的啊,是一根红的,一根黄的,我先剥了黄的,量了一下是火线,就先接了。

网友N:
同意五楼的

网友O:
是感性电路的原因!当你带电工作的时候因为你的手在接零线的时候手触到零线,就会产生放电现象!知道汽车的铂金吗?同一个原理!是电感在放电!!!!

网友P(2005-01-18):
电器漏电

网友Q:
以形成回路。当然有电

网友R(2005-04-19):
先接火线已违反安全操作规程

网友S:
你不用开关???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