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5):
问题:
两台Z4直流电机对拖。
一台功率:0-22-22-8KW,转速:0-1000-2000-3000RPM
另一台功率:0-55-55KW,转速:0-3000-4000RPM
当22KW电机做发动,55KW电机做电动的时候,转速为1000RPM,22KW电机达不到额定功率,转速就开始被负载压得下降了。察看22KW电机的电流,也就是70-80%的额定电流。该电机是上海南洋的产品,且是新的。
将22KW电机做发电,55KW做电动,22KW电机可以达到额定功率。谁能告诉我,可能的原因?励磁电流是额定值,两台电机的驱动都是采用西门子的6RA70直流控制器。
总的感觉,电机的负载特性显得很软。

(^_^,这个问题是写反了,22kW做发电;55kW做电动。)

网友A:
任大侠的问题恐怕一般是没人回答的。我只能帮顶了。

楼主:
不应该的,“江湖怪侠”总是飘忽不定的,我想在这里也会有电机专业高手光顾的。
我请教了几个专家,所给的提示都照此检查了,还是没有结论。比如两台电机对拖,额定转速不一样的情况下,一个电动一个发电,电网的功率因数如何,我分别测量了,分别是正/负0.82左右。又比如几何中线也查了,没有问题;再比如,提高了一点励磁电流,功率提高了,但是仍达不到额定功率值。我怀疑是电机本身的问题,但是又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特发此贴。
有谁能帮我出出主意?非常感谢。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呀。顶一贴。任工,不知道用在什么场合的?
我有碰到:55kw电动,20kw发电(有减速器),拉不动的情况呀。只有降电流了。

楼主:
真的没有人回答?不感兴趣?还是不明白?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要自问自答的话,第一要费些时间了,做试验、检查问题的疑点,第二要理论分析等等,好麻烦呀,我真有些犯怵。但是好奇心驱使我非要弄个究竟。

开始我怀疑是电机的问题,但是现在我改变怀疑对象了,因为,今天我将这个台子上的22kW直流电机拆走,换上一台22kW的交流电机对拖,结果,55kW的直流电机做电动,22kW的交流电机做发电,出现了同样的问题,55kW的直流电机竟发不出22kW的功率。在额定转速点(这回两台电机的额定转速都是3000RPM),55kW的直流电机被22kW的交流电机“压的喘不过气来”了。因此我断定这种现象不会只是电机的事,而于我的实验方法有关。与直流电机的控制特性有关,但是目前我还不能解释他,因为我没有获得足够的“证据”解释这种现象。

希望哪位大虾指点、提示。谢谢。

我在做电机的对拖试验,互相加载,考核他们的性能。仅此而已。但是现在不知哪里出了问题,使他(直流电机)不能在电动状态出满力,而发电状态是正常的。

再顶一下,等待高人的到来。

网友C:
感兴趣,很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D:
做过用15KW交流电机拖5KW直流发电机的试验,效率绝不超过40%。

网友E:
这个问题可以这么理解了
如果能达到额定状态,那能量守恒么?
这么简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可以这么理解了
如果能达到额定状态,那能量守恒么?
这么简单了
22KW拖动55KW时,达到额定电流时为什么能量就不守恒呢?能否说明白一点?

网友F:
我们以前做直流双闭环调速系统的电路板维修调试时,电机结构与此相仿.
                         1.直流电机的电机特性要硬.要有速度反馈,
                         2.速度环内PI值要设定好,
                        具体各参数能否再详细.

网友G:
kdrjl先生:
非常有兴趣与你讨论你提交的贴子,希望能通过你的抛砖引玉,使感兴趣者共同提高.
因为信息不对称,所以只能纸上谈兵.首先根据你介绍的情况我认为你先后两次的发言是两个问题,尽管有可能将来结果是由一个共同的原因产生的,但我想我们一个一个的讨论,不知你同意否.
首先关于两台直流机对拖的问题,如果要深入的讨论你能否给出下列条件或增加测试:
0.两台电机的对联方式.是直接对轮连接或同过某种媒介象带钢,布坯,线缆等等连接的.因为运行时是两台电机是牵连体,是怎样观测到的转速变软的.
1.两台电机的额定电压等级,励磁方式.
2.能否做一下两台电机的静态电枢回路压降值(取80%Ie做,符合你提出的条件及设备安全).这个测试可确认电枢回路的联结和碳刷压降是正常的,因为新电机碳刷研磨不好产生大压降会导致你上述的问题.
3.能否做以下两台电机的额定反电势.实用工程上我们可近视的认为空载条件下的额定磁场对应的额定转速时测到的电枢电压既是反电势.这个测试可以判断磁场各绕组接线方式和额定磁通的整定是准确的.
4.能否告知两台直流控制装置的控制方式,各是转速控制?转矩控制?速度基准值(速度给定)的产生方式.因为在刚性连接的情况下,做基准速度的那一台应该首先进入过载状态或能明显看到速度调节器饱和,才能看到速度变软的现象.

楼主:
to 康师傅1;学干:

谢谢你们俩人的回复,我准备晚上认真回答你们俩的问题,现在在外面,不太方便。我一定将此事弄清楚。

再次感谢你们的关心和回复。谢谢。

楼主:
1--两台直流电机是同轴连接,做直流电机的对拖试验,试验过程,一台电动运行,另一台做发电运行,实际上是两台电机互相进行对电动运行和发电运行的功能考核。这是我的试验目的。
2--22KW电机:额定转速:1000RPM;额定电压:440V,额定电流:59A;励磁:5.5A他励
55KW电机:额定转速:3000RPM;额定电压:440V,额定电流:137A;励磁:5.5A他励。
3--控制器均采用西门子的6RA70直流控制器,其中22KW直流电机的控制方式采用编码器反馈的速度控制方式,55KW电机采用无转速反馈的电枢电压控制调速方式。
当22KW电机做电动运行,55KW电机做发电运行时,22KW电机恒转速控制,55KW电机恒转矩控制(速度调节器开路)
当22KW电机做发电运行,55KW电机做电动运行时,控制方式不变。
4.有关学干所提的试验数据,电势、80%额定负载时的电枢电压,待我进一步测量以后公布。
在此感谢关注此贴的侠客们,谢谢。

网友G:
kdrjl先生,看到了你新增的条件和附图,信息多了些,谢谢!我们继续讨论.
这是个典型的4象限运行三相反并联无环流换流装置控制的直流传动控制系统.
1.我们看一下哪台电机的额定转矩大:根据电机学的原理  M=9550*P/Ne(NM) 则有:
                            M(55KW)/M(22KW)=0.83
所以22KW的那一台的额定转矩大,就电机的自然特性而言,在不超过各自的额定转速情况下,同轴时只能是小的拉大的.当然,控制装置是可以人为的改造控制特性的,因你尚未给出你的控制系统是如何设定的.无法作出进一步的判断.
2.但我们无妨做一种假想:运行的其它条件满足了,你将两台装置的电流限幅都整定在额定电流,那么你开始谈到的情况是可能存在的.因为小的转矩大,可以将大的拉入发电状态,这时候,大电机的电流限副值恰好就是小电机的电动负载,这可能是你看到的小电机电流只是其额定的80%左右的原因,另外根据功率的关系式P=E*I,即便是在额定转速情况下额定反电势达到了(磁通没变).额定的功率也达不到,因为电流没有达到额定值,这也好象与你观测到的结果有点相像.
3.接着你改变了两台电机的运行状态,显然你改变了控制的设定条件,否则根据运动学原理运行不起来,但你没有给出怎样使得其运行起来的条件,要妄加猜测有点困难.你能进一步告知吗?谢谢!

楼主:
哈哈,学干,谢谢你的提示和分析,我有些开窍了。谢谢,也许就是你分析的情况。因为和我看到的现象吻合。
我的对拖实验是这样控制的:电动运行的系统,采用恒转速控制,也就是典型的双闭环控制系统;发电运行的系统,将转速调节器输出开路,由可变电压接入转矩控制的输入端,此时的系统是恒转矩驱动系统。两台电机的控制不论是谁,都是上述这种对应的控制。比如,小的电动,大的发电,那么,小电机就恒转速控制,大电机就恒转矩控制,反之,小电机发电,大电机电动,小电机就切换成恒转矩控制,大电机就切换成恒转速控制。
我确实忽略的两台电机额定转矩差的因素,以至于在那里纳闷,而且现在的系统已经拆了,我想去验证,也没有条件了。
最有意思的是,我曾经在第二个贴子中描述,发现换上去一台交流22KW的电机,额定转速一样,都是3000RPM,结果还是55KW的直流电机功率发不出来(电动状态),误以为是直流电机在对拖试验中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今天就拉开了架势,准备认真的检测一番,检测的项目包括,电枢电压、电枢电势、电枢电流、电枢触发角、转矩设定值、转矩实际值,转速调节器输入端信号误差等等,结果加在过程,55KW电机电动过程始终正常,当22KW电机达到额定电流以后,观察55KW的转速调节器输入误差为零,说明调节器始终没有饱和的迹象。也不知当时是怎么做的试验,看走眼了?因为对拖的两台电机都是不一样的电机,容易产生错位分析和判断。得到错误的结论。

网友H:
受益非浅,基础要扎实.........

网友G:
谢谢回复,你过谦了,共同探讨和提高!

网友I(2005-08-10):
建议采用功率分析仪测试,用普通的电流表无法真是的了解情况。
我认为是发电机的谐波,与发电机负载相互影响的结果,一般的电机对拖试验中,发电机输出采用可控整流返回电动机,在不加无功补偿情况下,会产生这种问题。

网友J:
需要两个补偿电路
只要在控制器上加一个电压补偿电路,或者电流补偿电路,可以使电机硬性增加,使其功率最高可以达到额定功率的2倍(甚至更高)。我在实践中运用,空载跟负载电机转速几乎不变

楼主(2005-09-14):
楼上所说的补偿电路,是怎么回事?详述一下可以吗?

网友K(2008-12-17):
高手的贴子,我们只有看的份,学习一下!

楼主:
这是4年以前的帖子了,重新看过,感觉那时候的我很傻,嘻嘻嘻。不够成熟的说。感谢楼上顶起这贴,让我认识自己。谢谢。

网友L:
楼主你好,仔细看了这个系统,是不是因为55kw的限流,引起22kw的电流就只有额定的80%?没有看懂55kw为什么会带不动22kw交流发电机

网友G:
我四年前也关注过楼主的这篇帖子,我要感慨的是kdrjl在技术上是一个非常严谨,客观的人。虽从未谋面,但却是良师益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仔细看了这个系统,是不是因为55kw的限流,引起22kw的电流就只有额定的80%?没有看懂55kw为什么会带不动22kw交流发电机
4年以前的帖子了,有些忘记了,但是问题肯定与学干所述的两个电机转矩差有关。也就是说,22kW电机的功率虽然小于55kW电机,但是他的扭矩却大于55kW电机,当大电机电动,小电机发电的时候,小电机加载超过大电机额定转矩以后,大电机就要跌转,小电机就达不到额定功率了。

特别说明:小电机的额定转速1000rpm;大电机额定转速3000rom;我第一篇帖子表述有误,现在已经更正。而后来换交流电机22kW,现象相同,我想是自己搞错了,22kW交流电机的机额定转速肯定也应该是1000rpm,否则就是真的闹鬼了。不好意思。^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