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5):
plc和编程器通讯显示cpu类型不匹配,但完全比配,如何能把PLC程序清空?有致命错误也可以清空么?

网友A:
不是很清楚。怎么不讲具体点呢?

楼主:
把程序清空就好用了 ,内部有程序一直在执行所以不能通讯

网友B:
用说明什么PLC吗?

网友C:
手编器会自动识别PLC的类型,不像软件需要选型号;
除非手编器不支持这种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