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5):
请教一下各位,电机采用Y/D启动时,如果要变换电机旋转方向,需不需要在将接电机定子绕组的三相(a、b、c)中的其中任意二相互换的同时也将接电机转子绕组的三相(a、b、c)中的其中任意二相互换?

楼主:以后发帖子,一定要注意题目的描述,不允许再采用“请教一下”这种形式,这是本论坛的坛规。这次警告,下不为例。嘻嘻。

网友A:
Y/D是星角?假设是吧,你这样第一是不一定行,不是任意换都行。第二是麻烦,为何不在电源的进线端换相?我们是多加一个接触器换相。

楼主:
您是说在空气开关的进线端互换任意两相?

网友A:
我是说在空开的出线端。先把空开断开并用电笔确认。

网友B:
你用三个接触器,就可以做到了。这可以说是个标准的电器控制回路

网友C:
用四个比较好.

网友D:
在电源端换好一点吧!比较容易!

网友E:
如果经常正反转,可用正,反,星,角四个接触器。若不常倒转,楼上各位说的对,倒进线。

网友F(2005-08-10):
同意9楼,最好在电源空开下侧倒相,若经常倒相,多加一个反向接触器,控制回路加一个转换开关,要反向时,切换到反向接触器线圈,星三角控制回路不变.

网友G(2005-10-02):
同意!这样方便!!!!

网友H(2007-01-28):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
两边都换

网友I:
在电源 处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J:
看不懂,星三角启动还有转子绕组?

网友K:
对,直接的进线端倒线最好了,方便、快捷!呵呵......

网友L:
可以用一个正反控制器加上4个接触器。很容易就可以实现的。而且是正反时间可以控制的。

网友M(2007-03-09):
何必呢?多加一个交流接触器就可以实现啊。在说了在控制端变了相序再在电机上边,那不就乱套了。也不能实现啊。在一个地方换就可以实现。
你们好

网友N:
加个接触器不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