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6):
最近看过一篇上海大学陈伯时教授的论文,粗略的讲了讲两者的特点。我个人是很想了解他们之间详尽的特点和各自的优劣,因此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忘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还是我自己来抛砖引玉吧。
矢量控制是1971年德国西门子公司的F.Blaschke提出来得,现在已经日趋完善。它主要是在转子磁链定向的同步旋转坐标系上把定子电流分解为其励磁分量和转矩分量,得到类似于直流电机的动态模型。而直接转矩控制则舍去了比较复杂的旋转坐标变换,在两相静止坐标系上构成转矩和定子磁链的反馈信号。

网友A:
还是请任工回答吧,顶一下。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能把陈老师的论文转贴在这里,先看看再说。

矢量控制使用过,有体会,直接转矩没用过,所以都是停留在文章的介绍上。有用过的吗?谈谈体会。据说没什么特点,在低速时,两者都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所以从使用者的角度上看,谁的优劣并不突出。对于做变频器的,可能有感觉。

网友C:
我再加上一问,V/F、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它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能否分分类

楼主:
陈老师的论文是在书上看到的,很长,且我没有扫描设备,无法给出。

在论文中,陈老师说到:
1,矢量控制的优点:选用高性能的DSP和高精度的光电编码器,调速范围可以达到1:1000;动态性能也很好。
2,矢量控制的不足和解决方法:按转子磁链定向会受到电机参数(如转子电阻)变化的影响而失真,从而降低了系统的调速性能。采用智能化的调节器可以克服这一缺点,提高系统的鲁棒性。
3,直接转矩控制的优点:
由于直接转矩控制采用双位砰-砰控制器, 它属于P控制,可以获得比pi控制更快的动态转矩响应。另外,按定子磁链控制,避免了转子参数变化的影响。
4,直接转矩控制的不足和解决办法:砰-砰控制引起转矩脉动,带积分环节的电压型磁链模型在低速时误差大,这都影响了系统的低速性能。解决方法是低速时采用电流型模型,可减小磁链误差,但又受转子参数变化影响,牺牲了鲁棒性好的特点。

陈老师的论文里就概述了这么多

楼主:
以前看过很多论文,有这么一些观点:
1,DTC转矩响应比VC快,可以达到1~3ms,可以实现无速度传感器调速控制,在零速状态下可满负荷输出。而VC的转矩响应最快也要6ms左右,因此DTC要优于VC;
2,DTC变频器谐波大,效率低,需要输出滤波器等,而VC功率因数高,谐波小,接近于“绿色变频器“。

真是公有公理,婆有婆理

网友D:
想了解一下ABB及西门子对DTC的简要描述吗:
ABB:
1)可以做到无编码器运行
2)非常好的转矩响应时间.
SIEMENS:
1)无编码器运行的调速精度0.1%-0.5%,对许多高精度运行的设备不够(要求0.01%).
2)太快的转矩响应时间对机械方面会产生损坏,如齿轮箱,联轴器.容易产生谐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了解一下ABB及西门子对DTC的简要描述吗:
ABB:
1)可以做到无编码器运行
2)非常好的转矩响应时间.
SIEMENS:
1)无编码器运行的调速精度0.1%-0.5%,对许多高精度运行的设备不够(要求0.01%).
2)太快的转矩响应时间对机械方面会产生损坏,如齿轮箱,联轴器.容易产生谐震

哪儿看到的?

无速度传感器控制不是DTC的专利,而是DTC和VC的共同的内容。无速度传感器时,DTC的低速性能不是很好,往往要借助于VC来改善。我想ABB和西门子的上述说法都有些偏激吧?

网友D:
                              DTC(不带编码器)                  无编码器矢量控制

静态精度:                    0.1%                                    0.2-0.5%
转矩响应时间:              1-5ms                                 100- 300ms

DTC在低速段运行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转子磁通,计算参数大大加大; 无编码器矢量控制低速时电压模型不准确,计算误差很大,有些系统在低速运行时也采用开环控制.一般来讲,无论DTC或VC,低速段运行最好带编码器.
SIEMENS的6SE70在下列状况下要求使用编码器:
1) 很高的调速精度.
2) 很高的动态响应性能.
3) 闭环转矩控制范围>1:10
4) 速度运行<10%.
5) 需要定位功能.

楼主:
DTC和VC的转矩响应时间相差不了这么大吧?
因为传统的矢量控制系统是基于交流电机的电流控制,把交流电流按照磁场坐标分解为转矩分量和磁场分量,其着眼点是电流。也就是说,在磁链不变的条件下,要获得快速响应,就需要电流快速变化,而电流的快速变化是基于电压的快速变化引起的,因此就存在电流调节的时间滞后。在这种情况下,VC的转矩响应大概为100ms左右是可能的而且正常的。但是,现代VC基本上都是由电机模型计算的前馈电压控制和电流调节共同产生,前馈电压可以获得较高的响应速度,因此转矩响应相对比传统的要高很多。所以个人认为DTC和VC的转矩响应速度差别不了那么大,毕竟DTC比VC就是没有电流响应得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