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6):
如果频率不一样,比如国内用50HZ,国外用60HZ,同样的电压,有样的用电设备(如电阻类器件),产生的实际功率是一样的吗?如果不一样,哪个大,哪个小啊?有公式可套用计算吗?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我们平时所说的电压是有效值,那么在有效值相等而频率不相等的情况下,出现的差异,是不是电压最大值不相等了?需要考虑一下设备的耐压值了。
     对于电阻类负载实际功率是应用有效值来计算的。所以并没有变化。
     而对于电动机类负载,同样电压,同样的工况,不同的频率,电流就会不一样。

     当否,请批示!!

楼主:
同意!再假设在阻性负载前级有变压器的情况下,我们要求输出的电压是一样的,在不同的频率电网下,得出的功率值会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B:
频率高,效率就高!看看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容的容量就可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意!再假设在阻性负载前级有变压器的情况下,我们要求输出的电压是一样的,在不同的频率电网下,得出的功率值会有什么不同呢?

   普通变压器是感性负载,频率高则电流小,功率小。频率低则电流大,功率大。

网友D:
电工基础中关于根号2或根号3的计算公式有吗?算一下

网友E(2005-01-20):
二楼的朋友说的好

网友F:
提醒注意 220V 60HZ 的设备在 220V 50HZ 下使用有可能过热烧毁
请参考: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8&ID=30566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8&ID=3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