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6):
我有一个设备(用的西门子6SE71变频调速柜)在处于发电状态时需要用制动电阻,但是可能制动电阻会长时间的工作,如果这样的话我只有选用长时功率的制动电阻,但是他的功率不是很大,可我的设备在频繁发电状态时功率可能会很大使他坏掉,而大功率的制动电阻又不能长时间工作,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我自已想了一个,不知道可行不,我想用两个大一点功率的电阻让他们分批次工作,这样可不可行?谢谢

网友A:
这样不好,最好是按照制动功率和制动率来计算吧。电阻可以串连、并联,把阻值搞对了就行。

网友B:
看来楼主对变频器制动电阻的概念有误,“大功率的电阻工作时间短,小功率的电阻工作时间长”吗?错!电阻的功率不论大小,阻值多少,都可以设计组合成为长期连续工作或短时周期工作。组合的方法就是电阻的串并联,以组成需要的阻值与功率。这是需要计算的,并不是蒙着配的。比如,需要的制动功率,求得制动电流,再根据需要的制动时间,计算所需的制动电阻的阻值与功率,然后不要忘记再加上一个工程裕量的系数。你的电阻就不会因为制动时间长而烧坏了。

这里的计算要分两步,第一步,根据制动电流和母线电压,用欧姆定律求出制动电阻的阻值来;第二步,计算制动电阻的功率,也是按照电压乘以电流的办法计算,但是此时必须要有功率系数的估算,对于连续工作,冷却条件都要考虑在系数中去,对于断续周期工作,系数甚至可以小于1,并且在一些的书与资料中有经验公式。

网友C(2005-01-15):
根据手册按照连续消耗功率来选制动单元和电阻。

网友D:
查找制动单元手册对应柜子的型号就可以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