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选型

楼主(2004-12-16):
公司要做一个机器,需要控制一些气缸和伺服电机。大概要求如下:

用PLC控制,大约40个点输入和40点输出来控制气缸,还有三个伺服电机用来控制机械手转动,最大扭矩2.5NM,1KW左右。还有一个触摸屏作为人机界面。

完成这些功能除了PLC,位置模块,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触摸屏还需要什么?
用那些型号或系列的比较合适?
要求成本尽可能低。

看起来东西不多,但是我对伺服知之甚少,还请大家多多帮助。
还有在程序中要能够得到伺服电机从a点运动到b点的距离(也许是脉冲数),这对电机或者伺服放大器,位置模块有什么要求?

大家能给我一些方案么?
非常感谢!!!

网友A:
要看伺服系统是小惯量、中惯量还是大惯量?要不要带制动?伺服的精度如何?
建议用松下的伺服及松下FP西格马PLC,和位控模块!

楼主:
谢谢鱼仔。

机械手很轻不到一公斤,手臂的半径大约是25cm,半径方向上质量均匀分布,转动往复运动,机械手所取得物体重量只有30克,应该是小惯量吧。。

没有用过西格马的plc,还是想用自己习惯的东西。所以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如果用三菱的plc,如何配置伺服部分,能推荐某个系列么产品么?

谢谢谢谢!

网友B:
[求助]
小弟初次接触PLC程序,现想将二台水泵依次启动,即M1开10秒后停止。M2开10秒后停止。M1,M2同时开启10秒,再循环。
请哪位大哥能把完整的程序写下来让小弟学习参考,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