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6):
我总是无法将S7-WIN3.2中的程序下载到S7 200模拟器中,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唉,老大,要在模拟器中加载程序,而不是把程序下载到模拟器中,ok!

网友B(2005-02-15):
选择好型号,最主要的是用s7200编写好程序后先编译,如果没有错误就选择“输出”,在启动模拟软件下载那个输出后的东西,不过又一次写了个模拟量输入端口的程序虽然没有错但是也传不进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哈哈

网友B:
你是用s7200v3.1还是v3.2?模拟器下载的时候要选择的,错了就算下载后也运行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