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6):
我总是无法将S7-WIN3.2中的程序下载到S7 200模拟器中,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有个仿真用法演示的,在西门子版块找找看吧,然后再对照试一下吧,

网友B:
你要选择好型号,最重要的是你使用编写的         s7microwin程序是3.1还是3.2,这个要选择好的,最后要下载好程序后就可以模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