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6):
我厂有几台FX2N的PLC,常出现其输入点闪烁,造成系统误动作,经人指点:在输入点与COM之间并一104的电容可解决。
   试了一下,果然特效。偶等称之“偏方治百病”。
   现在请大侠们分析原因:电容为什么要用104,有理论依据吗?

网友A:
奥?这叫偏方?看来你很得意,真的很得意。

要讲理论依据,非常的简单,就是消噪滤波。所以要用104,是因为你的现场噪声的频率正好能被104衰减。而且我告诉你,这是绝大部分场合使用的消噪滤波参数(我指的是开关量信号)。

我觉得管这叫“万金油”更确切,因为用了他只好不坏呀,如果是频率信号,就不一定是104了,也许是103/102什么的呢。

网友B:
汗,104是几多的电容啊

网友C:
104是10000PF电容

网友D:
楼主只是运气好,如果连DI的灯都能看到闪,加电容只是在凑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只是运气好,如果连DI的灯都能看到闪,加电容只是在凑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04是10000PF电容

您有把握不是100000pF的?

网友G:
八楼说的对
104是100000pF的

网友H:
plc内部好象加有一104

网友I:
104究竟是几何?

网友J:
本来就有输入点滤波的哇,用软件设置一下

网友K(2005-03-19):
电容器的标示方法:
第一、二位数为有效数字,第三位数为倍数,即表示后面要跟多少个0。例如343表示34X1000pF,另外,如果第三位数为9,表示10X-1,而不是10的9次方,例如479就是4.7pF。
因此 104 为 10X10000pF=100000pF.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电容器的标示方法:
第一、二位数为有效数字,第三位数为倍数,即表示后面要跟多少个0。例如343表示34X1000pF,另外,如果第三位数为9,表示10X-1,而不是10的9次方,例如479就是4.7pF。
因此 104 为 10X10000pF=100000pF.
学电子的吧!
要不是可以那么熟!

我是想加了个104真的
可能是巧合,消除了杂波!

网友M(2005-07-01):
xqg_wedm

我可以与你交个朋友吗?我的邮件是wrjcmc@126.com

网友N:
同意楼上

网友O(2005-08-18):
104是100000PF
有关电容单位计算:
1f=1000000uf;
1uf=1000nf=1000000pf;
105=1uf;106=10uf;476=47uf;
104=0.1uf=100nf=100000pf;

网友P:
输入加只隔离继电器也很好用。

网友Q:
我也碰到过,欧姆龙的变频器干扰测量仪表和plc的问题,我使用的是一个104的电容和100k左右的电阻可调电阻串联再并联在设备的信号输入端再调节电阻到消除干扰为止,这个方法效果还好,只是烦琐了点。我也试过直接使用电容,但效果不明显。

网友R:
我也使过,有效果。

网友S:
不一定有效,要看干扰源位置,有时要加星型滤波!
做事首先要做人

网友T:
看不到
有效

网友U(2005-12-14):
我也碰到过PLC干扰的问题,后来在输入点并了个色环电阻就基本解决了

网友V:
加了一只0.1uF的电容应该没有全部解决问题,外部干扰稍大一些估计还会出现干扰。可适当考虑用软件滤波方式和硬件滤波方式结合来解决问题。

网友W:
104到底是多少pf的?

网友X:
104=100000pF=0.1uf

网友Y:
104是哪一类电容

网友Z:
对于开关量,消除干扰,可以在编程时,延时后再比较,比较管用

网友AA:
连DI的灯都能看到闪的话,最好用软件滤波.

网友AB(2006-02-20):
其实,是你PLC的 COM口没有接地造成的!

网友AC:
104是用的很多的一个滤波电容!

网友AD:
嘿嘿,瞎猫碰到死耗子,巧了吧?根本原因是你的屏蔽没做好。104,103,6800。我都试过,有时起作用有时不起作用。楼上的有说加阻容吸收?你知道干扰频率是多少?呵呵,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作好屏蔽才是正道。

网友AE(2006-07-22):
屏蔽也不一定行啊   要是信号中就有干扰信号  那就得用滤波的办法

网友AF(2006-12-03):
俺是新手,来学习!

网友AG:
涨知识···
学习中···

网友AH(2007-01-25):
以上还不错,请继续~

网友AI:
大家好,看到各位的留言,精彩, 小弟是做液晶显示屏的,如果各位有什么需要,可以找我的。

网友AJ(2007-03-07):
引用 网友C:
104是10000PF电容
呵呵,我碰到过,并的电阻和电容也没有彻底解决…………

网友AK:
104是多大电容

网友AL:
引用 网友C:
104是10000PF电容
104=100000pF=0.1uf.
103=10000pF=0.01uf.

网友AM(2007-08-01):
长知识。PF 。PF!

网友AN(2007-11-21):
以前也遇到过,其中几个输入点的灯乱闪,加过电容,效果不好,只好在程序里在几个输入点增加沿时,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效果不错,设备运转正常

网友AO(2008-02-17):
设备输入信号有到,但PLC没有收到信号无输出,导致自动停止!
有时又正常,不知是哪里有异常,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O:
自动状态下有时机台莫名停止,不知是何故,请教一二?

网友AP:
wo hen xi huan

网友AQ:
com是什么啊?
在哪啊?模块上的么

网友AR(2010-09-17):
104是0.1UF的电容

网友AS(2014-01-08):
能看到灯闪应该是低频干扰,加电容滤波可能有效,也有可能无效,要看干扰源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