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6):
是这样的,有一个电表是三相的,40安的,本来用了1000度的。但他们做了手脚后,只用了度这样就少了600度,他们是怎么调的!

网友A:
是不是将三相中的一相进出线对调

网友B:
知道也不能告诉你的。这是违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知道也不能告诉你的。这是违法的。

网友C:
其实办法很多

网友D(2005-01-19):
他窃电,叫电力公司查,罚款!

网友E:
这不是技术,别学它。

网友F:
先研究一下电表的工作原理,在想想怎么让铝盘转的慢一些,或者让铝盘不转,或者让铝盘反转在正转。至于方法,当你熟悉电表的工作原理和内部的结构,你就会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G:
其实,只要你把电表打开。
你就回明白怎么弄了?

网友H:
首先看电表外观是否有动过的痕迹如有可能性有1 电表内调节螺母是否动过 2可调磁铁是否调过  3机械计数器是否被更换 4电压线圈是否被限压限流 电流线圈是否被更换
如未动过  1是否为三相四相表未接零线人为接错相序2人为从外部短路电流线圈 3从外部使用窃电器4错误使用互感器

网友I:
他可以打开电表吗?

网友J(2005-03-08):
大家是良好市民,还是不要讨论这些问题了啊!

网友K:
现在都在用电子表了!~窃电没办法了!哈哈!!!

网友L:
这个 需要 技术 转让费    反正电力公司有的是钱  我们却钱  哈哈后

网友M:
啊,少用为妙,违法的!

网友N:
w  我不知道

网友O(2005-04-12):
拿大捶,抡向电表即可
嘿嘿

网友P:
电表是不是被拆过,你仔细看了没,表上有封条的。

网友Q:
不是封条 是铅封
不过的确可以 有这种接法
将其中的一端 接地即可
不过这是电工的不传之密!

网友R:
这是违法的。

网友S:
唉~!怎么没有被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