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6):
大家好
我单位的一台研华的PCA-6178-c的工控机的COM2口坏了,不知道应该怎样解决
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我的邮件是 xjun@west100.com

网友A:
可以去找厂家呀!这个最简单也最有效

网友B:
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是芯片的问题的话就换芯片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我单位的一台研华的PCA-6178-c的工控机的COM2口坏了,不知道应该怎样解决
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我的邮件是 xjun@west100.com

网友D:
哈哈,我是研华的,COM2坏了,你要先看看他是怎么坏的。是不是被电击穿了。COM2坏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COM2是直接从主板引出来的接口,你去找一个接口线装上就好了,但愿你没有把芯片给烧掉。如果你现场出现电击穿的问题,兄弟那就看你在com2上使用的设备是不是带隔离了。现在工业现场我们公司给客户都推荐带隔离的产品来使用COM口,你也可以考虑啊。如果还有什么需要联系我吧。010-64840938 (孙)

网友D:
电话打错了哈哈,010-64860938

网友E:
加一块多串口卡

网友F:
用USB转COM口就好

网友G:
弄个接口线就行了。没事的,相信我。

网友H: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I(2005-03-06):
把COM1改成COM2不就能解决了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把COM1改成COM2不就能解决了吗?

我也这样也可以哈

网友K:
用台湾的四零四的 双串口卡。。。。或自己用8250做一个。嘿嘿。。

网友L(2005-06-12):
我是一个数控初学者,在编程中遇到了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现程序如下:
%1234
G92 X30 Z85
G90 G00 X0 Z73.436 M03 F800
G03 X14.77 Z68.513 R8
X21.2 Z28.636 R60
G02 X24 Z0 R40
M05
M02
注:我所用的是华中的 HNC21T型号的数控车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