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7):
我厂磨煤机控制系统为西门子PLC S7 300,最近出现了一点问题,磨煤机加载压力在输入4-20mA稳定的情况下,PLC内部指示及输出均乱变,造成油泵无法正常联启停,磨煤机停运后压力指示正常.此问题已困扰了我们好长时间,恳请各位大吓帮忙.
zhang5139@sxpd.cn

网友A:
信号接地了吗?

网友B:
我在昨天也遇到这个问题,235块.今天准备换掉它

楼主:
信号单点在PLC柜接地,时好时不好

网友A:
西门子的信号接地是将信号的-极接到24V电源的-,在200系列中是M端,我 对300不太熟,不知道对不对,你试试!

网友A:
另,有正负200到300的偏差是正常的,太灵敏了!

网友C:
几线制的,有波动是正常的,太大的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