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7):
小弟初次接触PLC程序,现手头有三菱FX1s-10MR-001 PLC一台,现想将二台水泵依次启动,即M1开10秒后停止。M2开10秒后停止。M1,M2同时开启10秒,再循环。
请哪位大哥能把完整的程序写下来让小弟学习参考,不胜感谢!

网友A:
用定时器控制循环

楼主:
可我不会用,能否劳烦写给我参考参考?

楼主:
我想编的程序是先m1开10秒停,m2开10秒停,m3开10秒停。m1、m2开10秒停,m1、m3开10秒停。m1、m2、m3开10秒停,然后又从头开始循环。

网友B:
没说清楚,M1停后M2跟着开吗,M1M2同时开10秒后,M2停 M3接着开吗?如果是交作业可以帮您,如果想学东西建议自己来

楼主:
全部都是跟着开的,上头催得紧明天要的。我现在还一点眉目没有,各位请伸出友爱之手,拉我一把吧。:(

网友C:
我建议你多看下书就知道了
这应是很简单的
书上这种例子有的啊

网友D:
可怜我不会三零了,不然给你编了,这上是非常简单的说。看看书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B:
妹过去了,请查收

楼主:
看来今天要罚堂,昨天仍没整明白。如有哪位可编好劳烦发给我研究。看来我的悟性太差了
:(
Email:battle_wolf@163.com       QQ: 120769005

网友E:
谁给我一两个程序我研究一下呀,或者给个编程软件我看看,谢谢啦

网友F:
全化你好:
程序研究是可以的,但是看别人的程序是比较累的,编程序的时候,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并且在编成过程中,不断的修改,往往是比较难于理解的。作为初学者,可以先看教材,参考书上的样例。样例都是处理的较易理解。
然后,看plc的硬件手册,软件手册。

网友G:
LD  X0
OR  M100
OR  T3
ANI  X1
OUT  M100
OUT   T0  K100
LD    T0
ANI   T1
ANI   X1
OUT   M1
OUT   T1  K100
LD    T1
ANI   T2
ANI   X1
OUT   M2
OUT   T2   K100
LD    T2
ANI    T3
ANI    X1
OUT    M3
OUT    T3  K100

网友G:
不知到这个程序对不对,如果有问题请大家原谅,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