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7):
现有220V0.37KW单相电机,想使用变频器实现调速控制,可以吗?

网友A:
完全可以!

楼主:
可以推荐几种变频器的型号吗?

网友B:
变频器输出不是三相电吗?
到单相电机怎么接线呢?难道电机一端接变频一端接零线?

网友C(2005-06-28):
可以做到的,我知道的西门子就有我也用过,你可以去咨询下

网友D(2005-10-07):
我用过台达。台安的,好像不行

网友E:
你查一下,有单向变频器

网友F:
可以,单相可以变频!

网友F:
家用变频空调就是单相。

网友G:
可以.选200v级的变频器就可以.输出用三相输出的任意两相

网友H:
可以SEW的和ABB有

网友I:
可以使用单相变频器

网友J(2005-11-20):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单相电机可以采用变频调速。也许是见陋~闻吧。

网友K:
单相的变频器多阿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家用变频空调就是单相。
   以前这样用过,不规范,但效果还可以,两年没坏过。
0.37KW的变频器带90W的减速电机。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可以.选200v级的变频器就可以.输出用三相输出的任意两相

   引用错了,不好意思!
以前这样用过,不规范,但效果还可以,两年没坏过。
0.37KW的变频器带90W的减速电机。

网友M:
原理上好象应该可以的吧
不过具体接法怎么接要搞清楚

网友N(2005-12-23):
可以在变频器的输出加隔离变压器,不过单相电机内部有电容启动器,搞不好会放烟花的哦!

网友O:
我用过西门子的

网友P:
用单相输入的变频器就可以,任接两相输出。
我用过1/2HP带90W松下,两年了不没有报故障。

网友Q(2006-02-21):
我也想用啊!但不敢乱接,设备不是我花钱买的啊!!!!!!!!!!!!!!!!!!!!

网友R(2006-05-11):
有单相变频器的

网友S(2006-06-25):
可以呀,有单相变频器呀

网友T:
不可以,单相电机有电容,可以用家用吊扇的改,换可控硅

网友U:
电容起动的单相电机要注意一些;
搞不好就会炸;

网友V:
小妹有个问题:三付启动按钮,三付停止按钮,四个交流接触器,设计一个M1、M2、M3控制线路,要求:
(1).启动顺序为M1、M2、M3  ( 2) .停车顺序为M3、M2、M1  (3).当M1或M2出现故障停车时M3能随时停车,急用敬请各会师傅帮帮指点,谁能给我画一个图纸呢?

网友W:
用单相变频器,楼上的,按钮如何控制接触器再说详细点,用PLC控制吗?

网友X:
可以的,有单相变频噐卖

网友Y(2006-07-26):
ATV31交流变频器是施耐德公司ATV系列新一代产品的旗舰产品。ATV31提供丰富的软件功能,并且操作简便,体积小,节省空间。另外ATV31本体提供两种通讯方式,提供内置滤波器,与环境和谐共处。

技术说明:
功率:0.18-15KW
电压:单相200 to 240V

网友Z(2008-05-04):
单相电动机是靠电容启动的电容主要是产生一个脉动电压给绕组充电推动电机工作的  变频器一般都是的三相 至于单相的。。。。。我想应该不能  另外多数小功率单相电动机都是三相电动机并联一颗电容改的 你看一哈再说

网友AA:
当然可以啊

网友AA:
当然可以的啦      现在单相的变频器多着呢
呵呵

网友AB:
我接触过单进三出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