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7):
怎样从GOT940触摸屏读出画面?是用PC软件FX-PCS-DU吗?我在菜单里找不到读出指令啊?

网友A:
传送选项下选“DU。。。”
弹出后有传送及接收,传送是将电脑的画面下载到人机内,接收是将人机的画面上传到电脑里;
选接收就可以了;

网友B:
A951G0T-QLBD可以用PC软件FX-PCS-DU读出吗?

网友A:
不可以!
FX-PCS-DU只能用于F900及DU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