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7):
编了一个小程序,是关于步的,要求能够开机就能执行。但是步的进入好像要求执行条件有一个上升沿。试了很长时间,P_First_Cycle不行,实在找不到能开机就触发的位了。请问怎么办?

网友A:
前面加上LD  25313就可以了;
25313只要运行就ON;

楼主:
啊?可以吗?我也这样想过,就是LD P_On,我也觉得开机的时候应该有一个上升沿,然后就可以进入步了。但是作实验不行啊。怎么回事??

网友B:
用极短脉冲信号触发。如25401(0.01S)或25502。

楼主:
如果是用脉冲触发的最初的一步的话,那程序会老是执行这一步。好像不太合理啊

网友C:
那你可以用最后一步执行完,产生一个脉冲触发第一步

楼主:
但是我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只要一开机就可以触发第一步啊。第一步都没有进入,怎么取执行最后一步呢?难道非要加一个手动控制按钮吗?

网友C:
开机后自动延时几秒,就产生一个触发脉冲启动步进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后自动延时几秒,就产生一个触发脉冲启动步进程序
这个主意不错!其实我还想过一开机就比较随便一个为0的内存区,然后LD P_EQ,来触发第一步。但是实验通不过。但是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因为用计时器延时的话会占用一个计时器。请各位高人多多指点!!!

网友D:
用一个扫描周期为on的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用脉冲触发的最初的一步的话,那程序会老是执行这一步。好像不太合理啊
天哪,怪我没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用短脉冲触发,触发好后,即刻不用该短脉冲不就行了。
第一循环标志位和常ON位都是不能用的。

楼主:
天哪,怪我没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用短脉冲触发,触发好后,即刻不用该短脉冲不就行了。
第一循环标志位和常ON位都是不能用的。

谢谢你的指点。按您的意思好像是说程序的一开始就来个LD P_0_02s之类的脉冲信号,这样当然可以进入最初的一步。但是在PLC周期扫描的过程中,周期脉冲始终在触发第一步,也就是说步虽然同时在执行,但是第一步中满足条件的程式始终有输出啊。比如说第一步中有一个LD P_on      OUT IR10.00,那么不是不管后面的程序执行倒哪里,IR10.00始终都有输出了?

网友C:
不能用时钟类的脉冲来触发,那样会周期性的重复
只能用某个一次条件触发第一次的步进循环,再用最后完成标志作第一个步进触发

楼主:
对呀,我就是想找一个好一点的一次性的触发条件。用软件延时的方法虽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占用了一个计时器,而且从程序的可读性等角度来讲也好像不太好。:)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找到更好的触发条件,希望大家多多指点!小弟感激不尽!/bow

网友B:
以CQM1为例:

LD NOT 25401         *0.02S PULS
AND NOT 20001
OUT  20000
LD 20000
OR 20001
OUT 20001

用上面程序的20001作为第一个触发不可以吗?
(上面红色LD NOT 有可能为LD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CQM1为例:

LD NOT 25401         *0.02S PULS
AND NOT 20001
OUT  20000
LD 20000
OR 20001
OUT 20001

用上面程序的20001作为第一个触发不可以吗?
(上面红色LD NOT 有可能为LD 。)
哦,原来您说的是这个意思。我原来没弄清楚,真不好意思。刚才做了个实验,确实行得通。我用的是CPM1A的机子,第一行应该是LD 25401。这个办法真的不错!那么为什么不能用LD P_First_Cycle触发第一步呢?请指点

网友B:
不好意思。
PLC设计如此,我也没办法。这个不归我管。
呵呵:)

楼主:
好的,还是谢谢您!:)

网友E:
精彩!!长见识.谢谢.这样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PLC设计如此,我也没办法。这个不归我管。
呵呵:)
有很多东西确实是这样的
按照理论上说应该可以
但是就是不行
比如说步进指令里
相邻两个步不能用同一个TIM或者CNT
从理论上说到了另外一步TIM CNT应该已经恢复到设定值状态了。
但是实践表明有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不可以 。
所以说:一切要以实践为准。

网友F:
可能和CPU扫描周期有关吧,我是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G:
大家都好厉害!

网友H:
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