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时钟

楼主(2004-12-18):
TORD T读的是不是PLC内部时钟?当我把T设为VB0时,为什么监控到的VB0~VB5都没有变化且与实际情况不符

网友A:
时钟需要先设置过才能读取,且长时间不上电已设置的时钟会复位为 90-01-01 00:00:00

另外读出的时钟是BCD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