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

楼主(2004-12-18):
我要对位置进行精确控制,对于AC伺服电机,是要用PLC+位置控制单元+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还是可以直接用PLC+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而有用位控单元。

网友A:
都可以。
看你PLC的选用了。
有些PLC  CPU 单元带有位置控制的。

网友B:
精确控制,建议加位控模块,可以双环。

网友C:
单独plc控制,其脉冲输出口频率比较低,一般20k,在要求高速且准确定位的情况下,推荐使用位控模块。也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控制方式,所有的速度曲线在伺服控制器上设定,通过plc和伺服控制器的通讯方式来选择预先在伺服控制器上设定好的速度曲线。这样编程各个方面都比较容易。

网友D(2007-12-16):
偶是菜鸟!什么都不懂!

网友E:
DVP32EH00M   32點主机,16DI/16DO(晶体管),二路200K差分輸入/输出

网友F(2008-02-23):
请问一下,PLC脉冲输出口频率于伺服电机存在什么关系。怎样才能判断PLC脉冲输出口频率符合我的要求

网友G(2008-04-04):
什么伺服?当然是位置控制,要看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H:
论坛怎么都是搞销售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