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8):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今年刚学了接口与通信,想用汇编写一个串口通信的程序,可是在网上怎么也没找到资料,大家能不能提供一些资料或提供一些源码,不胜感激!!

网友A:
直接写就行了,单片机的种类太多了,但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B:
我知道PLC读写串口数据的过程,希望下面的陈述对你有所帮助。
在plc中有读写通讯数据的指令,你所做的工作首先是做一些串口通讯的设置,比如波特率,起始位,结束位,奇偶校验位,传输数据长度(7位或8位)等等。之后如果是发送数据,则利用发送指令将数据缓冲区的数据按照你自定义的协议(包括你定义的始位字节,数据包,结束字节,校验结果)通过发送指令发出去就可以了,你还可以定义发送完成的中断(可以用来做一些初始化设置,判断,或是触发下一次发送),也可以利用定时中断间隔一定时间(0.5秒,1秒,5秒...)发送数据。接收过程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