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8):
请高手指点:
     我在用fx2n-485-bd模块和仪表通信,plc定时读仪表数据,plc先发读请求串,然后仪表回答。无协议通信。现在的问题是:plc发送没问题,就是接收不到字符。
我用串口监视软件监视,plc发送的字符串没问题,仪表也回应了正确的字符串,可plc就是读不到正确的数据。plc读到的是我发出去的字符串。我分析可能是plc的程序有问题或者别的寄存器需要设定。plc的程序我可以发给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请高手指点,十分感谢!!!
       qq:173382032
       e-mail:cqdatangpan@hotmail.com

网友A:
是不是波特率没设对(初学者的建议)

网友B:
是使用RS指令吗?
把程序发过来看看!

楼主:
我把程序贴上,请大家帮忙看看
是用的RS指令。谢谢二楼的。不是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
谢谢各位:
       问题解决了,不能用两线制,改成四线制就可以了。
       程序没问题。

网友C:
第4楼朋友,你是说通讯线要用4根吗?

网友D:
是说四线制连线,应该是5根线,除信号交换线4根之外还有SG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