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8):
我是新手,请教如何将一组5位的指拨开关的设定值转换到暂存器中,我用FX-1N的PLC,并且在运行中,能随便改变设定值.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外部电路是怎么接的?
帖上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
接线如下:
5位指拨1全部并联接X10,  2全部并联接X11,  4全部并联接X12,  8全部并联接X13,  将5位公共端COM分别接在Y10.Y11.Y12.Y13.Y14,如何才能设定的值读入至暂存器D0中?不知我这种接法对不对?程式怎样写?谢谢!

网友B:
用传送指令.X闭合的时候,把一个常数传送到D0就好了呀.

网友A:
按照三菱FX编程手册的说明
你的接法有点问题。
它建议四个拨码为一组,公共端接Y10-Y13。
第一组BCD码输入接X10到X13,第二组BCD码接X14-X17。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可是我只用一组指拨开关,而且必须要5位(用户要求设定值必须在5位以上),请问大家,依我3楼的接法,是否错误?程式按5楼的写法,对吗?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