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9):
公司的SIMOVERT变频器已经出现两台烧坏整流模块,请大家讨论一下,可能是哪些原因所致?

网友A:
提醒楼主,系统出现故障有许多的特殊性,所以,要尽量介绍你的系统,比如,一般应用?还是特殊应用?是不是出示一下你的系统结构、接线简图?这样才好让大家“介入”你的系统设计,帮你分析和讨论呀。

楼主:
应用没有什么特殊,是印刷机驱动,不会有过载的可能。配电柜是西门子造的,系统设计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也不是经常烧,共有十几台SIMOVERT变频器,一年多,有两台整流模块烧坏了

网友B:
过压,过流,过温。本身质量。

网友A:
奥?西门子的配电柜子?还是原装的?不能怀疑了?系统设计没有问题?也不经常烧,一年坏两个。呵呵,整流器是易损件吗?既然都没有问题,那还讨论什么?电网的问题吗?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啦?
俗话说:没病不死人呀。哪都对,都没毛病,就是一年内烧1-2个整流器。这说得过去吗?整流器这东西,用不着西门子的,就是自己做,也不会是“纸糊”的。现场检测一下,会找到答案的。在这里纸上谈兵,又没有什么“原始资料”,有什么可说的呢?

网友C:
有些变频器设计上有缺陷,不奇怪

网友D:
大家好!
  我想请大家帮我一个忙,我在一个商场的消防系统的维护中出了一些问题,这个系统中使用的变频器是enydrive tb2100,我在调试的过程中出了一个错误,提示错误是E010,我不知道这是那里出错,请大家帮个忙.谢谢大家!

网友E:
你先复位看看,没有用的话在保质期内可叫厂商维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