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ACS800

楼主(2004-12-19):
我们公司的一个工程使用了ACS800的变频器,其中有一台变频器上电后就进入了初始化状态,但是就会一只停在这个状态而不能进入到参数显示或者参数设置画面。我一开始怀疑是因为控制面板的问题,但是更换了一个好的控制面板后还是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和外部接线有关?或者是变频器本身的质量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多谢。

网友A:
看说明书,要求是按住键一段时间,不是点一下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