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9):
小弟做课程设计
刚拿到题目,那位高手能给与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A:
稀里糊涂的题目。

网友B:
不是由PLC来控制变频器
的吗 ?
具体要求说一下啊

楼主:
1) 预缩机中的承压烘筒及牛仔布烘干烘筒温度到达规定温度时才能允许开机。
2)引布车速(V2=5~10米/分)。
3)正常运转操作车速(V2=20~120米/分)
   32支纱、布幅152cm。布重490g/m2的牛仔布 V2=50米/分,布越厚车速越慢。

4) 正常停车操作:
 加工织物全部了机后,机组不能立即停车,需开慢车继续运转(V2=5~10米/分),加大对橡毯的冷水喷淋冷却,直至烘筒表面冷却至室温时,才能正式停车,以保护橡毯。
5) 非正常(故障)停车操作:
 当发生突发性故障,例如机械坏车、停电等必须停车时,除了紧急采取上述两项措施外,(如停车时间不长,只离开启橡毯烘筒的排气阀)并用冷水注射承压烘筒表面,实行强制快速冷却,防止橡毯与高温的烘筒直接接触而损坏橡毯。

网友B:
"布越厚车速越慢"
是线速度吗?
线速度的大小与厚度存在什么关系呢?
"2)引布车速(V2=5~10米/分)。
3)正常运转操作车速(V2=20~120米/分)"
什么时候电机的线速度从5~10变成20~120  ?
还是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后变速?
请再说详细一点.最好有图.
很多地方不明白.

楼主:
具体要求见附件
rt

网友B:
引用 楼主:
rt
在哪儿?

网友C:
用模拟量模块输出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楼主:
不清楚,我也上传了附件
发表以后就不知道那里去了!

网友D(2005-11-19):
Can some one help me on the S7 PLC send & receive data from Siemens MM440 by profibus for example send Frequency reference or receive output frequency?
or can give me some software example.TQ!

网友E:
sorry,i don't know what you said,please speak in chinese!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布越厚车速越慢"
是线速度吗?
线速度的大小与厚度存在什么关系呢?
"2)引布车速(V2=5~10米/分)。
3)正常运转操作车速(V2=20~120米/分)"
什么时候电机的线速度从5~10变成20~120  ?
还是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后变速?
请再说详细一点.最好有图.
很多地方不明白.
布越厚当然越慢,一种是工艺要求,另一种是设备跑不快.

网友G(2007-08-13):
我现在有一个设计:用一个触摸屏.一个PLC,两个变频器.设计糖果切割机.要求糖果可以可以改变大小.通过屏可以显示糖果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