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通讯问题啊!

楼主(2004-12-19):
我的手提是双系统,用98和2000,今天用2000去连过一次plc后,再次连接却出现错误.
  软件提示错误原因显示:comms timeout
                                monitor condition set ststus is read by devisce

 线没有问题,我在98的系统下可以正常使用.波特率设定在9600.
端口是用com1.
 请教那位大哥知道如何修复回去啊!!!!

网友A:
回到WIN98系统下试一下;

网友B:
重装一下工控软件,再不行就重装一下系统。
这种事,你去问盖茨,他也很难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楼主:
那也不用,我重新安装后也是一样!不可能说要重装系统吧!
后来我改了下工控软件的通讯设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