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9):
看了使用大全,但还是不太清楚USS协议,比如说PC机要改变变频器的设定频率,是不是发条修改相应参数的指令?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用SIMOVIS软件

楼主:
用了SIMOVIS,但我的目的是要用自己的程序来控制变频器哪

楼主:
用SIMOVIS时,进入读取参数界面后,它怎么一直在与变频器通讯,不知道能不能设置成我要更改数据时再通讯?
哪位用过的请指教!

网友B:
上位机与装置的通讯,西门子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USS串口通讯,不是推荐的方法,PROFIBUS-DP总线通讯,推荐的方法。还有一种更加传统的办法,采用AD/DA;DIO数据通讯,通过端子通讯的方法(我推荐的方法)。

楼主:
kdrjl,你好!
我想用USS通讯,是考虑到不需要增加任何设备,手头有的485转换器就够了;
PROFIBUS-DP应该是要CBP通讯板的吧,时间和经费都来不及了;
AD/DA我也考虑过,只是不想用这种模拟的方法,虽然我的PC机有DA输出,但是现场干扰可能也会有影响;
DIO通讯我以前没听说过,看了6SE70的说明和使用大全,不知道连接量和双连接量是什么意思,CUVC板外部好像没有连接端子可供连接,难道也得

配端子板?麻烦kdrjl能不能再详细一点?

我还是想试试USS通讯,打电话给北京西门子技术支持,居然告诉我帮不了我!
我从清华论文库中找到一些论文,但那些基本上是copy了USS说明那部分,根本没有讲到实际的东西.

我在PC机的两个串口上都接上485转换器,将两个COM口和变频器接至总线上,在SIMOVIS软件中设置COM1口通讯,用串口调试工具监视COM2口,因此

总线上数据都能接收得到.
从中可以发现当我没有开变频器是,SIMOVIS软件总是循环发送
02 04 40 FF FF 46
02 04 40 FF FF 46
02 04 40 FF FF 46
02 04 40 FF FF 46
02 04 40 FF FF 46
02 06 40 FF FF FF FF 44
02 06 40 FF FF FF FF 44
02 06 40 FF FF FF FF 44
02 06 40 FF FF FF FF 44
02 16 4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54
指令(第一条指令前可接收到一个FF字节数据),根据USS协议,02H为启动字符,第二字节为指令长度,第三字节是地址码,40H表示镜像报文,这串指

令应该是与变频器建立通讯的作用.

我用串口调试软件单独逐条发送指令(十六进制方式发送),变频器没有回应.使用大全第八章通讯中讲到,"一个子站如不经主站首次启动将不能

传送".还有提到"波特率9.6K时,启动间隔至少2.3ms",我想发送3个字节FF应该就可以了,但是也没成功.

我做过PC与S7-200的通讯,PLC是人家写的程序,自由通讯,我们商量好协议就OK了,上位机用LabVIEW,效果还不错.
所以我想USS通讯只要看懂了协议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人家都写出了那么多论文(呵呵,虽然不做实验也写得出),应该还是有人做过吧.

另外不知西门子有没有提供类似驱动程序的东东,在我的程序中调用他的DLL或函数即可的那种?那就好办了,呵呵.

耽误kdrjl时间看这么罗嗦的东东,希望各位能帮一帮!

Thanks a lot....

网友B:
我说过,uss通讯不是我推荐的形式。我也没有做过。端子通讯,是我目前的做法,直接上端子板,不需要加什么附加的卡和软件,仅仅是标配的装置即可。模拟量数字量的输入与输出都是是有标准的。而且也是西门子推荐的手动操作的标准模式。uss通讯,有你说的问题,就是软件要自己做工作,实现两边的“握手”。本网站里肯定有人做过,这是我的直觉,但是,一般使用方法和使用技巧都变成了有价值的商品了,所以,你想免费获取,可能有些困难的。
所以,我一般涉及这种情况不会在这里问,即使问也是旁敲侧击的让人提示一下,点到为止。在西门子,一些技术工程师有一句口头禅:没有免费的午餐。看来,他们可能已经把这种通讯的方式方法当作商品了。这就没有办法了,要不就花点钱去学习学习?
帮不上你的忙,我很遗憾。但是,我确实不欣赏你的这种通讯模式,有两个弱点,其一,实时性差,其二,可靠性差。当然近距离、简单应用这个方案可行。

楼主:
谢谢kdrjl的回复和提醒,我联系西门子技术支持,也只提供给了我USS协议的说明文档,看来是想要我自己去看了.
既然您说端子通讯只需标配即可,那我就尝试用这种方法吧,我现在的变频器是6SE70的CUVC板,只提供X101,X102两个接口,(X103是速度反馈用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通过X101,X102端口中的AD/DIO来控制转速及开关等状态吗?

我会努力再看使用大全^0^

网友B:
装置的端子接线由下图显示:
记得在西门子的专业网站上的BBS里,听西门子的技术支持说过,西门子的产品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明书只要认真地看,就会操作了。可是西门子的资料太厚了,看起来昏天黑地的。然而,接触久了,书会越看越薄的。
为了简化起见,当然也可以断章取义,比如,快速切入,可以先通读第7章,接线、第9章参数设置步骤。这里面有快速调试的流程。看一看,在申请个服务请求什么的,也就搞定了。

楼主:
再次感谢热心的kdrjl,
如果我把USS搞定了,一定会公开的,呵呵
我先学习去。。。

楼主:
看来AD/DIO控制还是比较容易上手,更改P554和P443就可以分别改变启动/主给定的源,接上一个开关和一个电位器就OK了。
只是能调节的参数太有限了!

网友B:
不会吧?,同样可以访问任何的参数呀。只是要选择好输入端子和要被访问的参数之间的相关联系。自己构建逻辑控制链接。这里包括数字的和模拟的关系。复杂的连接可以通过“自由功能块”实现。USS通讯的特点是传输的线少,端子通讯的特点是直观,结构清晰可见。

网友C:
没用过6SE70,但用过6RA70,除了交流、直流外,应该差不多,在单台或2台的情况下,建议用AD/DIO控制,多台的情况下USS还是很划算的,因为PLC和装置在一个电控柜的可能型多。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可能是还没把说明吃透吧,有待努力!
请问xtnick有没有做过6RA70的USS通讯?你做的可能是和PLC之间的通讯吧

楼主(2005-03-08):
终于搞定了USS通讯,没有设置偶校验位。。。。
(详情见另贴)

网友D(2011-04-12):
学习中 西门子200 plc 与mm440  USS 通信  失败……
书中介绍太少……是我笨么?????

网友E(2016-04-09):
回复 网友D:
我想问最后成功了吗,我也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