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9):
欧姆龙CPM1A密码问题:
 请教如何用编程器{ PR001}来设置“CPM1A”的密码?

网友A:
为什么不用cx-p软件?

网友B:
LD  HR101
FUN(49)  #0000 #0000  #1234   密码 1234

网友B:
在程序前加  LD   AR1001
                FUN(49)  0000 0000  #1234   . 密码 1234  添加后断电!
开锁按(CLR---MONTR----CLR----SFT----CLR-----RSET)  编程出现:.......? ? ??
输入密码****

网友C:
正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