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n1s时间控制问题

楼主(2004-12-20):
请教各位时钟数据比较指令TCMP和区间比较TZCP怎么用法,比如上午9点启动控制那我怎么设定。

           TCMP   S1*    S2*   S3*   S*      D*
           TZCP   S1*   S2*    S*         D*
他们中怎么代表?

网友A:
TCMP   S1*    S2*   S3*               S*      S* +1     S* +2        D*            D+1        D+2
 指定   时      分      秒       实时   时        分           秒        大于ON      等于ON    小于ON

楼主:
还是不懂,书籍中只有下面介绍
        TCMP       S1*        S2*       S3*         S*           D*
                       时          分         秒       指定时间
    请问这里的指定时间怎么输入?编程软件中指定输入是(D,T,C)

网友A:
指定时间用3个MOV就行了
用TWR把当前时钟写如PLC,
用TRD把时钟从PLC中读入D中,如执行TRD D0,那么D3。D4。D5、就对应当前实时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