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变频器哪坏了?

楼主(2004-12-20):
我用的一台西门子MMS430变频器,正用的好好的,出现了故障,现象是:BOP-2面板没有任何显示(面板换一个好的也不行),变频器BOP-2面板接口处黄灯狂闪,绿灯不亮,请问变频器哪一块出问题了,修复要多钱,去哪修?

网友A:
我说个办法供参考:
   我觉得首先要判断变频器的故障,那个黄灯“狂闪”,说明变频器的核心控制器没有坏,否则就不闪了。
   MM4都带485接口,采用USS通讯协议。你用一台电脑,加232-485转换器后和你的440(怎么又是430了?)连接,用drivermon软件可以读出440的全部参数。通过那些参数就可以知道变频器的故障了。
   MM430我没用过,但应该也有485口,那时西门子变频器的标准配置。当知道什么毛病以后,就好办了。
   西门子变频器的可靠性我觉得非常好。没准不是大毛病。

网友B(2005-08-29):
MM430出现F0023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M430出现F0023是什么问题呢??

F0023 输出故障: 输出的一相断线时出现的这一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