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0):
各位高手:我现在急需解决一个问题:我在为环境污水处理工程设计自动控制,要求液体流到一个罐内标定位置时,电机才开始起动,当其液位下降到一定位置时,该电机停止,同时,下一处理环节罐类的液位又到一定高度时,电机自动启动运行.请问各位该如何设计?

网友A:
提供两种方法
1:电接点压力表有两个电接点,用高位电接点和低位电接点分别控制电机的启动与停止。
2:用液位检测器检测液位的高低,分别控制电机的启动与停止。

网友B:
可以使用浮球开关控制,下限位使用常闭触点[即停止]上限位使用常开触点[即启动]超高位也使用常闭[即超高保护]先串下限位常闭和超高常闭再串上限常开控制中间继电器.{24vac或dc}中间继电器再控制主电机的接触器.这样就可以实现电机的自动控制了.

网友C:
用浮球开关控制,方便实惠!推荐!

网友D:
太简单的问题以后不要再问了

楼主:
兄弟你好:太感谢你了!由于我刚从学校毕业,实践的很少,所以问题也很多,而且对你们来说也很简单,可对我就不一样了,还望你们见凉!
 我还有一问:请问不用中间继电器行不,直接带主接触器?谢谢!~

网友E:
楼上兄弟,一般不能直接带主接触器,浮球开关触点容量较小,再者用中间继电器(交流24伏或直流24伏)低压较安全。所以最好还是用中间继电器控制主接触器。

楼主:
浮球开关有买的么?
"先串下限位常闭和超高常闭再串上限常开控制中间继电器.{24vac或dc}中间继电器再控制主电机的接触器.这样就可以实现电机的自动控制了."中的"串"是直接串联起来么?
"控制中间继电器."中的"控制"是用常闭或常开点来接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吗?然后在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来接主接触器的线圈吗?

."'{24vac或dc}"中指的是线圈电压还是触点电压呢?
请给与回答: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B:
当然有卖,不过我不知道在那里买.可以在网上搜搜进口的就好,不过价格莽.24v当然指线圈电压.串的意思是.变压或整流输出的24v电压+端直接进中间继电器线圈,一端就串下限位常闭超高常闭{再从此引一线通过中间继电器常开自锁起动常开}和启动常开再接继电器线圈.
"控制"是通过液体到启动位置时.浮子上升使常开变常闭接通中间继电器电源同时并自锁.停止是通过浮子到下端和超高时便断开继电器线圈电源.
主接触器的动断靠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实现.

网友F(2005-02-03):
兄弟:污水处理最好用浮球开关
其他的不耐用。

网友G:
我建议你用欧姆龙产液位控制器,控制电压220VAC,这样电压等级相同,好设计且直接可以带一般的接触器(功率不是很大)。由于它是用电极探测液位的,可靠性高。

网友H:
就用液位继电器吧.线路很简单的.

网友I:
推荐用浮球开关,比较实用!

网友J:
液位控制器好!

网友K:
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一个液位继电器~然后做一个液位探头

网友L:
有现成的水塔水位控制器,很方便也很可靠,只能控制导电的液体.我用着一个45元

网友M:
引用 楼主:
浮球开关有买的么?
"先串下限位常闭和超高常闭再串上限常开控制中间继电器.{24vac或dc}中间继电器再控制主电机的接触器.这样就可以实现电机的自动控制了."中的"串"是直接串联起来么?
"控制中间继电器."中的"控制"是用常闭或常开点来接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吗?然后在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来接主接触器的线圈吗?

."'{24vac或dc}"中指的是线圈电压还是触点电压呢?
请给与回答:   谢谢各位,大侠!~
[/
说的对,加中继!

网友M:
线圈电压!

网友N(2005-03-09):
引用 楼主:
兄弟你好:太感谢你了!由于我刚从学校毕业,实践的很少,所以问题也很多,而且对你们来说也很简单,可对我就不一样了,还望你们见凉!
  我还有一问:请问不用中间继电器行不,直接带主接触器?谢谢!~
建议最好中间继电器,
还有既然是废水总归有点酸拉碱拉,所以要防腐的
推荐用压力传感器(防腐的)
压力传感器装在池子底部靠感应水的压力控制泵的起停
可靠性要比浮球高

网友O:
要是 找 不到 浮球开关,就 打电话 到 马桶 厂家 问一下吧

网友P(2005-06-23):
使用液位控制器比较好,易维修.触点去控制中鉅再带接触器控制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