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0):
一台LG的K200H系列PLC

电源模块 K3S-110H 的POWER指示灯不亮,测进线电压正常,模块坏了吗?

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如何修理该故障或哪儿能买到该模块,谢谢!

网友A:
都了去了。

网友B:
POWER指示灯不亮的话肯定是烧了;

网友C:
电源比较容易修

网友D:
电源还是好修的

网友E:
不用修,外接一块普通开关电源

网友F: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交流220V的好的,还是开关电源DC24V的输入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