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0):
//NETWORK COMMENTS
//
LD     SM0.1
MOVB   1, AC1
MOVB   AC1, QB0
MOVB   0, AC2
MOVB   0, AC3
S      M1.0, 1
R      M3.0, 1
R      M4.0, 1
R      M2.0, 1
R      M5.0, 1

NETWORK 2

NETWORK 3
LD     I0.0
MOVB   SMB28, AC0
TON    T33, AC0

NETWORK 4
LD     M1.0
A      T33
LPS
MUL    +2, AC1
MOVB   AC1, QB0
AB>=   QB0, 128
MOVB   1, AC1
INCB   AC2
AB>=   AC2, 5
MOVB   0, AC1
S      M2.0, 1
MOVB   0, AC2
R      M1.0, 1
LPP
R      T33, 1

NETWORK 5
LDN    M3.0
A      M2.0
A      T33
LPS
INCB   AC1
MOVB   AC1, QB0
AB=    AC1, 255
MOVB   0, AC1
S      M3.0, 1
LPP
R      T33, 1

NETWORK 6
LDN    M4.0
A      M3.0
A      T33
LPS
INCB   AC2
AB=    AC2, 30
S      M4.0, 1
MOVB   0, AC2
MOVB   0, AC3
LRD
INCB   AC3
AB=    AC3, 1
MOVB   0, QB0
LRD
AB=    AC3, 2
MOVB   255, QB0
MOVB   0, AC3
LPP
R      T33, 1

NETWORK 7
LDN    M5.0
A      M4.0
A      T33
LPS
INCB   AC2
AB=    AC2, 30
S      M5.0, 1
MOVB   1, AC1
MOVB   AC1, QB0
MOVB   0, AC2
MOVB   0, AC3
R      M2.0, 1
R      M3.0, 1
R      M4.0, 1
S      M1.0, 1
R      M5.0, 1
LRD
INCB   AC3
AB=    AC3, 1
MOVB   85, QB0
LRD
AB=    AC3, 2
MOVB   170, QB0
MOVB   0, AC3
LPP
R      T33, 1

网友A:
e...
要说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啊!彩灯的动作有很多种啊。

楼主:
有几种变化,循环。在QB0接8个灯,接通I0.1开始动作,你可拷贝到STEP7-MICROW/WIN中,下载到PLC中观看,频率可用SMB28调节。
本人是初学的,望高手指教。

网友B:
老兄,你能不能把注释也传上来啊,有的地方还是看不明白。先谢谢了!

楼主:
//NETWORK COMMENTS
// 初始化各参数
LD     SM0.1
MOVB   1, AC1
MOVB   AC1, QB0
MOVB   0, AC2
MOVB   0, AC3
S      M1.0, 1
R      M3.0, 1
R      M4.0, 1
R      M2.0, 1
R      M5.0, 1

NETWORK 2

NETWORK 3       //接通I0.0后,由模拟电位器SMB28调节定时器脉冲间隔
LD     I0.0
MOVB   SMB28, AC0
TON    T33, AC0

NETWORK 4       //顺次点亮又灭Q0。0-Q0。7,循环5次
//
LD     M1.0
A      T33
LPS
MUL    +2, AC1
MOVB   AC1, QB0
AB>=   QB0, 128
MOVB   1, AC1
INCB   AC2
AB>=   AC2, 5
MOVB   0, AC1
S      M2.0, 1
MOVB   0, AC2
R      M1.0, 1
LPP
R      T33, 1

NETWORK 5       //QB0发生二进制使灯亮,直到全亮
//
LDN    M3.0
A      M2.0
A      T33
LPS
INCB   AC1
MOVB   AC1, QB0
AB=    AC1, 255
MOVB   0, AC1
S      M3.0, 1
LPP
R      T33, 1

NETWORK 6       //QB0各位闪烁30次
//
LDN    M4.0
A      M3.0
A      T33
LPS
INCB   AC2
AB=    AC2, 30
S      M4.0, 1
MOVB   0, AC2
MOVB   0, AC3
LRD
INCB   AC3
AB=    AC3, 1
MOVB   0, QB0
LRD
AB=    AC3, 2
MOVB   255, QB0
MOVB   0, AC3
LPP
R      T33, 1

NETWORK 7       //QB0各位间隔闪烁30次结束。完毕后回到开始,循环。
//
LDN    M5.0
A      M4.0
A      T33
LPS
INCB   AC2
AB=    AC2, 30
S      M5.0, 1
MOVB   1, AC1
MOVB   AC1, QB0
MOVB   0, AC2
MOVB   0, AC3
R      M2.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