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3000

楼主(2004-12-20):
经常出现掉鼠标现象,如何处理

网友A:
这类故障多是硬件问题,看一看鼠标插头是否松动,插针有没有短的,重启系统。把这个鼠标插到别的机器上试一试,再把好的鼠标插到这个机器上试一试。

网友B:
谁有cs3000的演示盘啊。那有的下啊?

楼主:
2000系统

今天出现等同化失败。一看,TP-LINK的HUB指示为红色,我把鼠标拔掉后,灯就变成了正常

的黄色。于是我就把HUB停掉,已经三天了,没有出现过掉鼠标的现象。不知道是不是两者有

冲突,如何解决呢?

会不会中了病毒了 ?? ?  ?? ?

网友A:
HUB的哪个指示灯为红色?
中毒的可能性不大,换一个好的鼠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