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0):
请教高手,以下单位怎么理解:(偶只知道一个)
一、    999um/R    注:是每转999微米。

二、    999mdeg/R

三、    999inch/R

以上是1PG参数BFM#2和BFM#1

网友A:
没用过1PG,不过看样子好象是微米,毫度(milli-degree 1/1000度),英寸每转,不知说的对不对,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B:
我想也是。
mdeg 是毫弧度

网友C(2005-02-17):
我用过许多,这些参数,要与驱动器的参数、实际的变速比配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