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0):
这是我从西门子网站的传动栏目(论坛)里剪来的题目。所以贴在这里,是觉得这个题目有一个概念问题。大家知道,对于多电机传动,同轴连接的主从控制方案,应用领域很广泛,对于这个话题,一定有许多的同行关注。希望大家积极参与议论,搞清他的含义、特性。才能更好的去指导我们应用他。解决现场控制的实际问题。

主题:主从控制时,扭矩的分配问题?
我们使用两台6ES71变频器分别带两台电机,共同来带一个负载。两台电机之间刚性连接,但两台变频器的功率不同。现在这两台变频器之间使用simolink做主从控制,从机使用扭矩控制,不知怎样控制才能使之负载平衡?

二楼:
两个电机一起发力,同轴连接,负载平衡不平衡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两台电机都不过载就可以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呀?打个比方,拔河比赛,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为一方,只要大人与孩子一起发力,在绳子上的同一时刻所产生的合力,总是比单独的一个人发的力大。就可以了,达到目的了。

三楼:
非也。正确的方法应该是通过USS协议或点到点连接将一个装置(MASTER)的力矩给定信号传到另一装置(SLAVE)作为其力矩给定。这样双电机、双装置在任何
负载下的负荷比例相同。避免一个累死一个闲死的现象。

四楼:
我觉得应该把主驱动的转矩输出读出来,通过SIMOLINK发送给另外一台驱动做为力矩控制的设定值,由于SIMOLINK的通讯速度快保证了两个驱动输出的力矩基本相同。

五楼:
同意三楼的意见。

六楼:
--------------------------------------------------------------------------------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机一起发力,同轴连接,负载平衡不平衡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两台电机都不过载就可以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呀?打个比方,拔河比赛,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为一方,只要大人与孩子一起发力,在绳子上的同一时刻所产生的合力,总是比单独的一个人发的力大。就可以了,达到目的了。

不对!!不作负荷平衡可能会出现一台电机成为另一台电机的负载

二楼:
TO 六楼:
本来不想说什么,但是看到你的评论以后,还是提醒一下吧。为什么要让他发电呢?转矩的输入信号的极性不是你控制的吗?两台电机的旋转方向一致,转矩控制信号的极性一致,转矩方向一致,有什么问题吗?你所说的负荷分配怎么个分法?用得着吗?
也不知道从哪看到一个“负荷分配”这个词,就用到这里了。是这样吗?同轴连接的两台电机的主从控制,根本用不着人为地去搞什么负荷分配,负荷分配是在动态调节的过程中,两个系统自动完成的。

网友B:
我认为那个二楼的说法不无道理,多个蛤蟆多添4两力,总的驱动转矩应该是转矩和。

网友C:
我也同意二楼的看法.一般辅机的转矩来自主机的给定,并且辅机本身也可以通过外部来修正主机给定的转矩信号.此时辅机的速度调节器处于饱和状态,不起作用,当负载下载时,辅机速度调节器退出饱和,避免辅机电机速度超过主机允许速度.至于负载平衡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没用过西门子变频器,以上是我用的别的品牌产品时的一些看法,不对请指正).

楼主:
嘻嘻,“英雄所见略同”。那个二楼的是我。

网友D:
得罪了,kdrj斑竹.我8认同您的这种设计理念.
比如一台设备用2台250kw的电机l同轴串联驱动设备运转.如果出力不平衡的话(假设从机的转矩只有主机的一半),当主机达到满负荷时,从机只有一半的负荷,总功率将达不到设计功率500kw.  主从驱动一般都是相同负荷(从机一般稍小一些).
个人认为四楼的设计是合理的.我这里有很多主从驱动的例子(直流的).
交流的没见过,估计也是以主机为速度控制,主机的转矩作为从机的给定,从机以直接转矩控制模式工作.这种驱动可以用12脉动直流供电方案了.
以上按单象限的驱动想象的,肯定没问题, 四象限的没试过,要再仔细查一下资料再说.
个人拙见,供讨论.

网友E:
在有些行业,比如造纸传动,存在负荷分配(load share)的概念.它的意义有两点,一是两台电机的负载不允许出现跑偏,二是操作人员可以根据工艺要求调节每台电机的负载.
负荷分配的机械负载有两种类型:
1) 压区形式.开机的时候,两条辊子是相互独立的,没有接触的.当生产时,两条辊子是接触的,而且还要加一定的压力.这时候,两条辊子要保持相同的线速度,而且不允许一条辊子拖动另一条辊子.
2) 皮带形式.两条辊子同时驱动一条皮带.每条辊子由一台电机拖动.机械设计时考虑的皮带负载是两台电机的综合.例如皮带的机械负载是1000KW,机械供应商提出的要求是用两台560KW的电机.
这时候,两台电机就要做成主-从的形式,各自分担部分的机械负载.不允许某一台电机的负载为0.
还有一种比较复杂的负荷分配形式,(如复卷机),两条辊子在运行过程中线速度一致,但是两台电机的负载要求按照一定的数学模型而变化(设备要求).这些都要求做负荷分配.

网友D:
关于这个原创的主题,个人认为主机的当前转矩乘一个系数(两台刚性连接的主从电机的功率比)作为辅机(直接转矩控制)的转矩给定就可以. 西门子的柜式变频器没用过,但这个数学计算应该没问题的.
以前是用模拟量做的直流传动系统: 主机(处于速度控制模式)的当前电流(提醒: 是直流电机啊,就相当于交流传动的当前转矩了)信号通过一个分压电阻回路给从机作为电流环的给定(速度环无效).

网友C:
6楼说的很有行业特性,值得大家在同类型工程中学习。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发言。
希望所有的侠客们,不要顾虑,有感就尽情的发,有言就尽情地说。BBS嘛,是自由的。如果都是一片的“欢呼声”,都是“抬轿子”的,都是“褒奖”的评论,有意思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我们提倡的BBS。
只要我们不偏离技术评论这个主线,就OK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呀。语言上也用不着太客气了。一般的礼貌即可,切入“痛楚”会更有看点的。嘻嘻。只是不要吵架就好。

网友F:
偶也在西门子论坛上看过这篇帖子。偶有很多同事做过类似的项目,他们都同意三楼和四楼的观点。

网友G:
我也在西门子论坛看到过这个帖子,但还是不能同意任工的观点。
我说一个我遇到的真实情况:
   在四川双流的一个饲料厂,买了一台仿英国的制粒机,就是用相当于同轴的连接,两个电机一样大,没有变频器,结果,一个电机过载、一个轻载。
   就是说,如果负荷计算的比较精的时候,只有2个电机都发出额定功率,才能正常驱动的时候,二楼任工的说法就可能会有问题了。
   那2个都是异步电机,如果是同步机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谁能将yanli7234 所述的现象,做技术上的刨析呢?为什么在不可控的情况下,两个电机不能自己均匀分配同轴的负载呢?等待进一步的讨论。

网友G:
我觉得是异步电机的速度差异所导致,如果A电机的空载转速高,而B低,A电机就会带着B转。

网友B:
我觉得异步电机运行时都有一些滑差,这转速随着负载增加而降低,相同的电机差异一般很小,这个滑差能使电机近似的自动平衡输出的负载力,不应该出现一个累死一个闲死甚至被反拖的现象。

楼主:
同意dbq的分析,两个额定转速相同的电机,即使功率不一致,也都可以做到出力方向一致。并可以做到两个分力的叠加是增加的而不是减少。如果是两台功率和额定转速指标一样的电机,应该可以做到自动平衡轴转矩。
除非采用两台额定转速不一致的电机同轴连接,才需要去做规格化的处理,也许有人将此称作力矩分配吧。其实是将从动的电机力矩给定做规格化的处理,使其满足与主动电机所发出的力矩信号有一个适合的对应关系。
有关主从控制,从它的电路结构、工作原理,怎么分析,也看不到有力矩分配的必要,因为这种同轴连接的、主从控制的系统,在工作过程中力矩分配是自适应的。这里有前提条件,就是:同轴传动、主从控制、电机的额定转速一致(功率可以不等)。
所以感兴趣,是因为我并没有这种主从控制的使用经验,因此从技术原理上分析,看不到力矩分配起什么作用,希望有人能指点,将此问题从技术的角度说明原因,感激不尽呀。

网友H:
我发表一下见解吧,我实际遇到的问题,就是同轴连接的俩电机使用主从控制是不可行的,高速不带负载时可能勉强可以,但一旦在低速带上大负载电机是不会匀速的,这是我实际现场的经验,大电机。但是理论上我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大概转矩在变化吧,给到从机给定不稳定,促使主电机扭矩也不稳,产生恶性循环吧,总之开始时不明显,随着负载的增大越来越不稳定。新手拙见,望指正!

楼主:
yours66_80 的发言很好。提出了实际使用中的问题。想象总归是想象,与现实不一致,必有其中的问题。就象yanli7234所言一样,谁能解释一下其中的道理?看来,这里面有技术关键。等待高手揭迷。

不知道yours66_80 是如何处理的呢?反证法也行。能透露一二吗?还是改方案了?

我还是想不通,主从控制实际上是两台电机共用一个速度调节器,分别控制两台电机的电流调节器,他是“一个”系统,又是同轴,为什么会不行呢?差异呀。嘻嘻。

楼主:
算了,这贴在置顶位置挂了许多天了,该解固了。

尽管问题没有说透,但是,仍有收获,起码提示我们这种控制方式(主-从控制),现场还有工作要做,同轴传动主-从控制并非“万能”应用。留待好事者再将他顶起来吧。相信这个话题还会有人感兴趣的。

网友I(2005-06-05):
问:如果从传动变频器总是出现DC母线过电压,可能的原因有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如果从传动变频器总是出现DC母线过电压,可能的原因有什么
真有意思,半年了,终于有人感兴趣,又将其顶起来了。好事者来了。
问者应该首先介绍自己的主从结构。是共母线方式?还是两台独立的变频器?DC过电压,一般是因为电机出现发电回灌电流,而母线上又不能及时吸收这些电流所致。

网友I:
是用在纸机的网部,即主从电机共同驱动一张布网。没有采用公共母线,是两台独立的变频器。在爬行时正常,在速度提升过程中跳闸

楼主:
那就是发电造成的,对那个跳闸的变频器搞一个制动电阻制动即可。或者(西门子的)使用母线电压控制器使能也行。就是加速减速过程会慢一些。再有,可将加减速斜坡时间搞得长一些。都可以缓冲故障触发。

网友J:
sgsz2003说的应该是在爬行到运行时从辊被主辊托着跑,可以把从辊加速时间设短点,或从辊跑快点。

网友I:
是否会这样,爬行到运行时由于速度链的关系从辊加速到高速,然后由于负债分配的调节作用又立即减速,导致过电压。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K(2005-08-13):
电机过不过载其实就是一个速度问题,速度比控制得好,应该会实现主从控制,负荷分配比例也会可行.调节速度也就调节了负荷.

网友L(2005-10-27):
二楼的是斑竹的发言,我在西门子论坛上就读过了.任工也不要沾沾自喜!如你所说的,如果不做处理是不行的.就变成碰运气一样,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我试过N多次,几乎没有一次是可行的.不加编码器还好,加了更不能用.

网友M(2006-11-20):
在造纸行业之中,目前最常用的是变频传动,其中不乏有负荷分的问题,下面有几种形式进行参考,望大家进行讨论:
1,以主机为主导的主从控制模式,其中找其中一台作为主机(作为速度和转矩基准),其 它作为从机,从机采集主机的转矩作为自己的转矩给定,采集主机的速度信号作为速度限幅,避免飞车现象发生。
2,从机直接转矩控制,类似于第一种模式,不过在正常工作时仅为转矩控制,无速度限幅,为了避免飞车现象,在从机负荷消失时,应及时转化为速度控制。
3,从机PID控制方式,从机以主机的速度信号作为基准,同时采集主机的电流信号和自己的电流信号进行PID调节,PID的输出乘以一个系数后叠加在自己的速度给定上加以控制。
4,从机的转矩限幅控制,这种方式必须使自己处在速度饱和模式下,以主机的实际转矩作为自己的转矩限幅。
5,。。。
这几种模式,主机是速度和转矩基准,选对好主机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如果从传动变频器总是出现DC母线过电压,可能的原因有什么
真有意思,半年了,终于有人感兴趣,又将其顶起来了。好事者来了。
问者应该首先介绍自己的主从结构。是共母线方式?还是两台独立的变频器?DC过电压,一般是因为电机出现发电回灌电流,而母线上又不能及时吸收这些电流所致。

发表一点拙见:
同意斑竹的理论,也有点异议。很多情况下,虽然主从的转矩方向一致,电机的额定转速一致,但是传动采用了不同减速比的减速箱,当加速的时候,加速度a是不同的,从机成了主机的累赘,主机已经开始拖动从机了,导致从机处于发电状态,出现过电压。然而在爬行时,匀速运行,a=0,一般不会出现过电压。
在纸机网部的负荷分配中,一般情况下主机采用速度给定(PLC控制),从动变频采用转矩控制(转矩信号直接由主机转矩置给定),但是要乘一个比例系数。安川,ABB的都可以直接设定。ABB就有一个速度跟随功能。

哈哈  新人,欢迎大家批评

网友O:
呵呵看 到这个帖子,有一种见到知音的感觉。

   我现在正在 做一个多电机同步的一个课题。电机采用的是三相永磁伺服同步电机,驱动器采用的是伺服控制器,PLC控制。负载采用的是一个磁滞测功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模拟造纸机电气运行的工业现场环境,实现速度链控制,负荷分配和张力控制的功能。
    大家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高精度的伺服来做这个东西,是否会好一些呢?呵呵,我们只是在实验室做做,这个东西在实际中也许没有什么价值。伺服的功率太小了。

网友P(2007-04-06):
不认i同二楼的看法,我做过几个项目都是用西门子6SE71(800Kw)变频器都需要进行负荷分配,两台同样变频器带两电机电机之间刚性连接,使用变频器功能图既定的主从控制主电机速度控制,从电机转矩控制速度环饱和。发现只用把主电机速度环输出作为从电机力矩环给定和限幅的时候。双电机的力矩输出曲线才非常理想。如果人为不控制,力矩曲线很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认i同二楼的看法,我做过几个项目都是用西门子6SE71(800Kw)变频器都需要进行负荷分配,两台同样变频器带两电机电机之间刚性连接,使用变频器功能图既定的主从控制主电机速度控制,从电机转矩控制速度环饱和。发现只用把主电机速度环输出作为从电机力矩环给定和限幅的时候。双电机的力矩输出曲线才非常理想。如果人为不控制,力矩曲线很不理想。
这和“二楼”的观点有矛盾吗?完全一样吗。标准的主从传动,就是这么控制呀,二楼也是这个观点呀。

楼上所说的“如果人为不控制,力矩曲线很不理想。”是怎么回事?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P:
同轴连接的两台电机的主从控制,根本用不着人为地去搞什么负荷分配,负荷分配是在动态调节的过程中,两个系统自动完成的。以上是二楼的观点,我在实际的运用中发现如果不通过人为的编程控制,仅仅指定电机的主从靠系统的自动调节,双电机的力矩不能达到统一。

网友Q:
以前大学上电机传动时,老师专门提到过这个问题,是需要负荷分配的,不然会出现一台电机过载的问题,但是实在惭愧,具体什么原因却忘记了。是有个计算公式的。不过如果主负载恒定,也可以通过计算选择两台额定功率电机满足负载要求,不过就没有变频器什么事情了。因为负载恒定嘛。弱弱的菜鸟飘过。

网友R:
如果不控制,那么可能会出现一台过载,一台轻载的情况,严重时,一个电动,一个制动,出力就小了,

网友S(2007-09-07):
我们是用在热轧上,穿孔连轧都用。我看了一下上面的高见,很有启发。最近出了一些问题就是什么呢:原先主从电机负荷一样(电机大小一样)电流变化一致,但在过钢的时候两电机电流有分叉现象?一个向上跑,一个向下。主电机在前直接连减速箱,从电机在后。大家有什么意见

网友S:
两台电机两台6RA70,共用速度环

网友T(2010-01-18):
看不了
怎么看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

网友U(2023-11-27):
没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