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1):
请问在打开某些FC或FB时,出现the block is protected,内容看不到,怎么办呢?
有些就可以打开?正常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这句英语的意思是“模块已经写保护”````````````

应该是要到参数设定那把它改为可写状态````````

网友B(2005-09-04):
被保护的FC等有些是SIEMENS的固有程序,不可修改,或设备厂家用其原程序加锁,只有利用原程序才能解锁

网友C(2005-12-02):
被保护的FC等有些是SIEMENS的固有程序,或设备厂家对其原程序加锁,对固有程序最好不要修改,如果想要学习的话可以到啊苏工作室下载STEP7UNCLOCK软件,即可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