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问题

楼主(2004-12-21):
请问在打开某些FC或FB时,出现the block is protected,内容看不到,怎么办呢?
有些就可以打开?正常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正常的!因为有的fb模块他是西门子公司作了保护,你是看不到的如pid控制模块。

网友B:
有软件可以打开的,网上找,除sfc,sfb打不开

楼主:
请问,这些FB,FC哪里有介绍呢?请指点哦。

网友C:
正常情况下,但凡加密程序必为120%成熟程序,大可直接利用不必理解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