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1):
FX2N-16EYR能和FX1N连接使用吗?看说明书上说可以,但有的人说,可以使用但容易出问题,大家有没有经验?讲解一下,多谢!

网友A:
可以!
但后面最好不要超过2个FX2N-16EYR,否则用FX0N-40ER;

网友B:
根本没有FX1N-16EYR的I/O,只能用FX2N或FX0N的

网友A:
晕倒!
楼主问的是FX1N的主机能否用FX2N-16EYR的模块,哪里提到FX1N-16EY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后面最好不要超过2个FX2N-16EYR,否则用FX0N-40ER;

多谢!实际用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实际用过吗?

FX1N-40MR或60MR后面带2个FX2N-16EYR都用过,不会有任何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