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1):
我家里的空开出问题了,就是电脑和电视的插座一接电脑或电视,过三四分钟左右就被断电,同时空开中会有闪光一下,而不跳闸,过十几秒左右,电源会自动重新接通过.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各位能否给我介绍原因.

就插座有这种现象,照明及空调没这种情况

网友A:
你说的我还是看不懂,按你说的,断电又不跳闸,你还是换一下空开吧。

网友B:
断电又不跳闸
应该是空开有问题。

网友C:
没看明白,换一个空开。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
正准备换空开,因为其中有一个就是原电工给我用原来旧的.
等换了之后再给大家汇报

网友D:
我认为你的插座也有问题
检查一下啊

网友E:
虚心是一种美德   换个空开

我也是滥竽充数

楼主:
不好意思回晚了,经检查是空开中有一个镙丝松了,拧紧后经一天测试正常.
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