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电报警!

楼主(2004-12-21):
E540-1.5K变频器显示EV03!不接任何负载,不接任何输入输出信号线的情况下上电就报警!周围有其他的设备的控制柜3台,当其他设备停止运行时变频器运行正常,本人估计是电网浪涌的问题,但是已经加了稳压器还是没有用!或许是干扰的问题,或许是其他的问题,请各位同仁帮忙分析解决!谢谢!

网友A:
E540-1.5K变频器显示EV03是什么东西?有说明书吗?受累抄两句解释的话,让我们明白明白。
变频器(通用的)好像没有不接负载就可以的,都会报错的。你是不是再仔细的阅读一下你的说明书。再去操作他吧。
哪里来的电网浪涌?你的电网上挂有什么大的用电设备?让你这么担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540-1.5K变频器显示EV03是什么东西?有说明说吗?受累抄两句解释的话,让我们明白明白。
变频器(通用的)好像没有不接负载就可以的,都会报错的。你是不是再仔细的阅读一下你的说明书。再去操作他吧。
哪里来的电网浪涌?你的电网上挂有什么大的用电设备?让你这么担心呢?
不好意思,本人刚接触变频器,请斑竹见谅!应该是E0V3,减速,停止中再生过电压断路!(因再生能量,使变频器内部的主回路直流电压超过规定值,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电源系统里发生的浪涌电压也可能引起动作。)我这里有四台同样型号的变频器,在下午工作高峰的时候,都会报警显示E0V3!但是到了下午4点左右快下班的是故障就没有了,我想问斑竹这是何缘故!!!(我是把4台变频器拆下来试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E540-1.5K变频器显示EV03!不接任何负载,不接任何输入输出信号线的情况下上电就报警!周围有其他的设备的控制柜3台,当其他设备停止运行时变频器运行正常,本人估计是电网浪涌的问题,但是已经加了稳压器还是没有用!或许是干扰的问题,或许是其他的问题,请各位同仁帮忙分析解决!谢谢!

产生再生过电压主要有以下原因:当大GD2(飞轮力矩)负载减速时变频器减速时间设定过短;电机受外力影响(风机、牵伸机)或位能负载(电梯、起重机)下放。
但是我的变频器控制的0.75KW的电机并没有与变频器相连接,也就是不存在加减速变化,为什么还会有报警!难道是我的变频器坏了?可是事实上并不是的!为什么!郁闷!

楼主:
变频器(通用的)好像没有不接负载就可以的,都会报错的!
我不太明白,可否请斑竹解释一下!

网友A:
奥,通用变频器有一个功能,就是他的输出必须要接电机负载才行,否则上电以后即报故障“负载开路”,不知道你的变频器为什么要报母线故障。接上负载电机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奥,通用变频器有一个功能,就是他的输出必须要接电机负载才行,否则上电以后即报故障“负载开路”,不知道你的变频器为什么要报母线故障。接上负载电机试一试。
谢谢斑竹的指导,但是事实上不是这个情况,在不接电机的情况下时好时不好,这边生产环境是比较差的,用电设备还是比较多的估计有个150KW吧!不知道这样是不是算大?

网友B:
变频器是否接了进线电抗器?

网友A:
150KW电极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但是,西门子的变频器,是不允许输出不接电机就通电的,要报故障,包括Eco,日式的我没用过,不晓得,但是我想应该也有这个功能吧。,负载开路,对变频器来说是故障,起码会有危险呀。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变频器是新装的,还是旧的,如果是旧的,还是先吹一下灰尘的好。